[通訊相關] PCM2704 迷你 DAC 開箱+拆解+改機

楼主(2014-02-26):
網拍看到這組 DAC 蠻便宜的就把他帶回家試聽看看嚕

其實在買之前,有看到其他賣家販售散裝套件,且用的是比較好的電容
我想說PCM 2704 LAYOUT應該大同小異,決定跟他賭一把,買上面圖片
那組回來自己換輸出耦合電容

超迷你的~ 放在手掌心剛剛好~

耳機插孔的部分

USB插孔的部分

拆開嚕~

果然跟我想的沒錯~ 跟網拍上賣的散裝套件沒差到哪去
電容差一點,這是用NICHICON的  ,散裝用ELNA系列的~

背面焊接還OK,不過錫油沒有洗乾淨~

整體做工還可以,焊接的頗扎實的~

試聽一下嚕~   用的是MONITOR  的老書架喇叭+ NAD 3020I擴大機

跟我的主機板內建的音效(ASUS P8H61 LE)比起來
聲音的音場感覺有比較寬闊,高音也比較亮些
至於要改機的耦合電容,還在運送中.......
等到了換上去後~ 再跟各位報告聽感嚕~

网友A:
建議此usb dac不要使用熱插拔方式使用
如果可以主機完全斷電,在作插拔動做
因為突波會讓pcm2704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此usb dac不要使用熱插拔方式使用
如果可以主機完全斷電,在作插拔動做
因為突波會讓pcm2704掛掉 ...

是唷~  改天試看看~  大大也有用PCM2704嗎?

网友:
耶~這個主意不錯喔,有空我也來玩玩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唷~  改天試看看~  大大也有用PCM2704嗎?

從以前就有DX時代就有玩,到現在已經是第三顆了

網路上有人設計出緩開機方式,降低突波傷害

网友B:
我建議電源不要直接用USB 5V(V-bus)供電,經過一顆低雜訊的3.3V穩壓IC(如ADP151、ADM7160)輸入VCC(self-powered)應該會比只換電容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議電源不要直接用USB 5V(V-bus)供電,經過一顆低雜訊的3.3V穩壓IC(如ADP151、ADM7160)輸入VCC(self-pow ...

改3.3V  好像有牽扯到PSEL腳位的問題~  似乎有點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3.3V  好像有牽扯到PSEL腳位的問題~  似乎有點麻煩

我看還好,預設一定是5V供電,所以PSEL應該會接5V。把它翹高,或是切斷銅箔就可以了。USB接頭那邊的5V先經過3.3V穩壓後再接到原來位置即可。穩壓IC的in和out各串一顆磁珠就可以把交換電源的spike消除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