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教一下 主機板 顯示卡問題

楼主(2014-02-26):
請問我的

CPU    :2.6G
主機板:華碩 P4S800

顯示卡 最高可以升級到 什麼規格

拜託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善用google

HD3850、X1950XT、GF7950GT、HD4670

最好還是整組換

网友:
一般來說高階主板支援低階顯卡,
低階主板不支援高階顯卡,
進BIOS看 AGP 2X~8X,還有顯示卡頻率就這樣。。。。。

网友:
AGP 顯卡不建議再投資升級,
除非你原本的卡是很爛的地雷卡或原卡損壞。
不然舊卡堪用就撐著用吧...
原卡損壞者,就買張原生AGP卡繼續撐。
如果想要升級,那就像一樓的建議,直接砍掉重練。

网友A:
你為什麼會想要換顯示卡?

電腦很舊了不值得投資,且你也找不到
新的AGP8X介面的顯示卡,只能買二手
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為什麼會想要換顯示卡?

電腦很舊了不值得投資,且你也找不到

想問問有沒有值得投資的二首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問問有沒有值得投資的二首貨

如果要找還是可以找啦~~~

既然顯示介面是AGP8X的,你就找找
兩大繪圖晶片廠當時最高階的AGP8X
介面晶片是哪個系列.....

我記得nVIDIA當時末代AGP8X好像是
GF6系列,透過卡上的橋接晶片讓卡有
AGP與PCI-E兩種規格,AMD方面我忘記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找還是可以找啦~~~

既然顯示介面是AGP8X的,你就找找

謝謝你 我有點頭緒了

网友:
p4s800....要注意的是AGP電壓(1.5A)
挑顯卡時注意一下是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