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為何(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輸入端安規電容會影響加熱到

楼主(2014-02-26):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 加熱到6時會跳電,經查酷友PY927 網友在http://bbs.pigoo.com/thread-48541-1-1.html文中 回復:[也有碰過加熱到最高檔位就跳開的,幾乎95%都是那兩顆輸入端安規電容(如圖)搞的鬼,換掉就正常]
我有一台目前也是加熱到最高檔位就跳開這種情況,買了兩顆代用電容給換上,真的可以加熱到最高檔使用了,前輩的經驗之談衣錠要相信!!
只是不明白為何它會影響控制電路 ,是否有人知道原因?

幾乎95%都是那兩顆輸入端安規電容(如圖)搞的鬼

就是這兩顆

買了兩顆代用品

接上去後就可加熱到最高檔位而不會跳機

网友:
應該是跟干擾抑制有關吧
畢竟是大電流 線上一定會有很多雜訊
IC一定會受到影響

网友A:
要知道確實的原因,還是要檢查那兩個壞掉的電容有什麼異狀。

网友B:
要看其安放位置而定,若是當橋整輸出的平滑電容,則為交流轉直流用途,若是並聯在輸入交流電源上,則作為交流高頻消除用,使用名稱雖相同,但功能不同.依你故障說明,較像是交流轉直流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確實的原因,還是要檢查那兩個壞掉的電容有什麼異狀。

兩個壞掉的電容情況和圖示相似

(借用一下網上其他網友貼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壞掉的電容情況和圖示相似

(借用一下網上其他網友貼圖)

你的方法是在直流下測量該電容量,用比較高檔的LCR表量,或許又有更多的問題。

网友:
那黃色安規電容很可能是作為電容降壓迴路用的,可能是高溫造成容質降低導致控制電源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其安放位置而定,若是當橋整輸出的平滑電容,則為交流轉直流用途,若是並聯在輸入交流電源上,則作為交流高 ...

由圖上看來綠色那顆電容是電源濾波用,而黃色那顆是和兩顆100歐姆電阻串連降壓取得工作電壓用,當最高功率時瞬間電壓降增加,影響了過電流比較器的工作點,而使得電路跳脫!!

感謝多位酷友的腦力激盪, 終於找出真正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