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HP (Dell) B1200 的變壓器接頭

楼主(2014-02-26):
請教 HP (dell) B1200 的筆電,圖中的插座是有帶晶片那種嗎 ?
買了市面副廠大頭帶針的壓器結果不能用,想請教這種變壓器裡面那跟針有何用途 ?

网友:
ID pin 用來識別是否用HP 自家的變壓器

网友:
要具備識別IC的才可以使用 市面上一堆都不能用呵呵 妳在台南可以來找我 我有句識別IC的變壓器

网友:
DELL 或 HP 要說清楚...
兩者雖然都是用外徑 7.4mm 帶針的接頭, 可是中間那 ID 識別的訊號完全不同,
筆電對沒讀到 ID 的反應也不同, 簡單說明如下:

DELL
筆電沒讀到 ID 仍可開機, 但無法充電.
其訊號是用一顆 DS2501 燒錄一串數位機碼供筆電來辨識變壓器的規格, 結構如下:
依燒錄機碼的內容告知筆電這顆變壓器的規格, 原廠的燒錄機碼亦包含產品序號...

HP
筆電沒讀到 ID 無法開機及充電.
其訊號是輸出一參考準位供筆電來辨識變壓器的規格, 結構如下
依圖中 R1 電阻值的不同告知筆電這顆變壓器的規格

有興趣自己可以兜兜看來玩玩,
如果只是要測試或應急使用, 在拍賣網站都有新舊原廠變壓器廉售~~~

网友:
只能使用原廠的電源,一般在外面買到的副廠多,副廠雖然能用但能使用多久就.......你懂得,最好是能找到正廠,或是保一年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

网友:
沒用過DELL,所以不知道,眞的又上了一課

网友:
HP SONY DELL 許多款筆電都有這個設置 具備識別IC的變壓器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