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面板叫貨問題

楼主(2014-02-26):
請教各位大老

液晶螢幕或是電視面板,都在哪裡叫貨阿

可以提供廠家嗎?

謝謝    目前也想找M270HW01 V0這面板

网友A:
難找..
找原廠貴..
面板不好叫貨..就算有能力找面板廠.友達.奇美
人家也不理你...
只能找
1.拆機.2.白牌組裝廠 問
目前我有做拆機
沒你這片..
手上都是高解析 37吋友達 42吋LG 面板

网友:
果然和我想到得差不多~~~

1.量

2.來源

數量有一定程度還有機會找到供應商,否則你每次都要一片還
不同規格型號這算零買,零售模式不好找來源

來源方面大廠商應該沒做零售生意,只有專門殺肉的才有可能
滿足你少許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難找..
找原廠貴..
面板不好叫貨..就算有能力找面板廠.友達.奇美

大大妳42的面板可否用在禾聯 42的我這有台面板破的

楼主:
恩  零售真的很難找到面板,目前也有一台lg 37吋破裂,也想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妳42的面板可否用在禾聯 42的我這有台面板破的

以留言給你電話  也沒回 阿國
就算回匿地  也可遠端遙控

要就來...
低解...只剩37 夏普
高解一堆...以42含T.高壓
一換一 4000內 不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