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三洋變頻式冷暖氣機 吹不出熱風是什摩東西壞掉

楼主(2014-02-26):
請問三洋變頻式冷暖氣機   吹不出熱風是什摩東西壞掉?   三洋維修人員有說是漏冷媒 ?  不大懂為何漏冷媒會沒暖氣?   如沒冷氣還沒話說?真的很疑惑

网友:
冷 暖氣這種雙功能的機種
不論是冷氣or暖氣
都是靠"冷媒"做溫度移轉的
靠的是機器內部的"四通閥"做功能切換

网友:
把它想成是除濕機原理一樣就比較能了解~
如果有疑問就要拆開來看冷煤管有沒有結霜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冷暖氣空調
再吹冷氣時是將室內的熱能透過冷媒帶至室外機排出
所以吹冷氣時室外機會有熱風
而吹暖氣時則相反
會把熱能帶進室內機吹
室外機則是會有冷風
此時室外機正常都會有冷凝水
如果有漏冷媒,熱能就有可能無法傳遞

您可以試試吹冷氣會不會冷
如果是漏冷媒 冷氣冷度應該也會不夠

网友:
開機以後要等一下,等到內機盤管有熱了,才會送風吹熱風出來。
現在室外溫度只有十多度,要從室外吸收熱量的量很少,動不動就要停機化霜,所以暖房速度很慢。
當然沒冷媒暖氣一定不暖,如前幾位先進回答的,因為冷暖都是靠冷媒作功的。
希望這樣回答有幫到你。

网友A:
多謝樓上解答,只是這樣子產生暖氣,為何不直接在蒸發器前方掛一片電熱板,能源效率不是會更好,也避免壓縮機損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謝樓上解答,只是這樣子產生暖氣,為何不直接在蒸發器前方掛一片電熱板,能源效率不是會更好,也避免壓縮 ...

能源效率啊~~直接用電熱板發熱非常耗電,用壓縮機熱搬移耗電量很容易做到電熱的1/3以下,甚至1/4或1/5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源效率啊~~直接用電熱板發熱非常耗電,用壓縮機熱搬移耗電量很容易做到電熱的1/3以下,甚至1/4或1/5 ...

多謝Y大解答,只是用到冷暖氣機吹熱風幾乎都是冬天冷到受不了,以熱力學定律來說,室外溫度已經很低了,蒸發移熱效率會好嗎,請問有無圖表可以說明在多少溫度溼度時,某一型號的冷暖氣機可以搬移多少熱量

因為電費越來越貴,如果用壓縮機熱搬移耗電量很容易做到電熱的1/3以下,甚至1/4或1/5,應該會有越來越多型號的冷氣有暖氣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謝Y大解答,只是用到冷暖氣機吹熱風幾乎都是冬天冷到受不了,以熱力學定律來說,室外溫度已經很低了, ...

我沒這些專業數據,只知道冷暖空調可以讓我舒服度過寒流來襲的冬夜,6~7年來冬天晚上睡覺都會開空調暖氣,效果非常好,而且比電熱暖氣安全多了。

冷暖空調是越來越普遍了,6~7年前安裝時價差約10%,以3萬多元機種來說單冷約便宜3000元,現在價差應該更小了。

冷暖空調當暖氣時只是將室內外機散熱器對調而已,在主機內增加個切換閥,其他就是控制軟體的差異,所增加成本並不會太多。

网友A:
小弟以前看空調書籍,提到一旦蒸發器面空氣溫度過低,冷煤氣化無法吸熱,會造成冷煤氣化率降低,整個管線都是液態冷煤,就是液壓縮,這時因為壓力上升為保護壓縮機,壓力感應器作用停止壓縮機運轉

所以才會問冷暖空調冬天效果好不好,因為如果為保護壓縮機停轉,熱風就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以前看空調書籍,提到一旦蒸發器面空氣溫度過低,冷煤氣化無法吸熱,會造成冷煤氣化率降低,整個管線都 ...

這個冬天寒流來襲台北市區最低溫約8度,使用起來還很ok耶,使用的機器是約10年前的大金機種,還是一般認為低溫暖氣效率較差的R22冷媒,據說新的R410a冷媒低溫暖氣效率更好。

以現在的價差來說,新裝空調不必考慮了一定要選冷暖空調,尤其是房間很實用,有些人新裝潢裝了專冷空調,等發現空調暖氣優點時已來不及,總不能又花一次大錢拆掉重做。

其實一開始也是對寒流來襲時暖氣效果存疑,但交屋時建商就有附全戶冷暖空調主機,裝潢時室內機只能跟著搭配,實際使用後才體認出冷暖空調的好處。

网友:
我以前有裝一台日立日本製的"是換室內機的IC版花了好幾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