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綠色軟體

楼主(2014-02-27):
小弟架設了ISCSI伺服器,上面放了自由軟體,
也是不用安裝的綠色軟體,有人要試用看看嗎!
此ISCSI有超級保護,所有在客戶端變更,
都不會影響到伺服器上面的資料,包含格式化。

想說有些軟體很久才用到一次,
要用一般就要下戴安裝,
電腦從新安裝系統,又要裝一次,
這只要連上線後,就會出現一個硬碟,
裡面我有收集一些軟體,有人想要測試的話,
可以跟我說。

未來希望可以放一些共同資料,
如一些教育資料,維修資料,
當然要合法為最高考慮。

网友A:
印象中YouTube Download  不是會有版本問題?
一但有新的版本之後……舊版本好像就不能再下載了吧~

不過看到大大提供了那麼多的軟體
大家就不用找的頭破血流啦

网友:
謝謝大大的無私分享‧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不知道要如何連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YouTube Download  不是會有版本問題?
一但有新的版本之後……舊版本好像就不能再下載了吧~

這我在測試一下,如要試用再跟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不知道要如何連上去呢?

http://www.twandcn.com/modules/t ... ID=16&BoardID=5
到這網站有連線教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YouTube Download  不是會有版本問題?
一但有新的版本之後……舊版本好像就不能再下載了吧~

剛剛試了一下youtube下戴器,
可以正常下戴影片,
我還會繼續放入好用軟體,
需要什麼也可以跟我說,
我會找自由軟體放入。

楼主:
今天有新增Line,美圖秀秀,QQ,Yahoo即時通,PPS,
會再觀察缺哪些常用軟體。

网友C:
真是好康報報,感謝大大分享!

可以試用了嗎?

网友D:
感謝大大分享!
熟悉中!

网友E:
Win XP不知道該怎麼連...

補充一些我常用的自由/免費軟體...可自行上網查詢下載...
7-Zip解壓縮軟體(取代 WinRAR 或 WinZip)
Auslogics Disk Defrag 硬碟重組
SmartDefrag 磁碟重組
Faststone Image Viewer 秀圖軟體
Imagine 秀圖軟體 (這一套公司行號可免費商業使用喔)
XnView 秀圖軟體 (可支援舊型TWAIN協定的設備...例如掃描器)
GIMP 專業級繪圖 (媲美Photoshop,可以開啟svg向量圖)
Kingsoft Office
(免費版就足以滿足大部分人需求了,取代貴得嚇死人的有點硬又不太硬那家出的Office,比Open Office好用)
裝機來說,應該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youtube下戴器,
可以正常下戴影片,
我還會繼續放入好用軟體,

近期在下發現youtbe似乎沒辦法直接下載720p以上的影片
(720p含以下的就沒問題)
我是用Firefox的擴充外掛
不知大大您的工具軟體能否直接下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好康報報,感謝大大分享!

可以試用了嗎?

可以試用阿,不會在問我,你用哪種作業系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分享!
熟悉中!

到時軟體可能會做簡單分類,簡單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 XP不知道該怎麼連...

補充一些我常用的自由/免費軟體...可自行上網查詢下載...

1.先到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EU/edit?usp=sharing
   下戴微軟出品的ISCSI客戶端,因為XP沒有內建ISCSI客戶端程式。

2.再到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2c/edit?usp=sharing
  下戴ISCSI.reg登錄檔,並匯入作業系統。

  此登錄檔作用是在第一次連接雲端軟體庫,將代號設定為X:
  沒有匯入此登錄檔,連接後會有路徑問題。

  安裝後在程式集裡面會出現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執行configure initiator

請在Target Portals選單裡去add一個available portals 也就是增加你上述server的ip位置(175.181.36.16)
再切換到Available Targets選單下的log on點選它就可以連上iscsi磁碟機了
Log on之後請勾選automatically restore this connection when the system boots也就是重新開機後會自動連上ISCSI磁碟

你建議的軟體,我會有空檔就會尋找,並加入。
有問題或建議跟我說。

网友C:
作業系統Win7,目標連線非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業系統Win7,目標連線非使用中

dtinw大你好,請問下面這畫面,有點選是嗎!
如不行再跟我說,我在看什麼問題。

网友C:
有啊!按連結方法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啊!按連結方法完成的

我再試試看,再給你回復,
你的網路環境有使用IP分享器還是直接撥接,

网友:
現在的網路環境有使用IP分享器
直接撥接是winXP系統
麻煩大大,謝謝!

网友:
回報狀態...Inactive
連不上去...
Router已經設定了

有接IP分享器或路由器的痞友要注意,
iSCSI預設使用的TCP Port為860及3260
記得要設定路由器的Port Forwarding(或Virtual Server),
將外來連線轉到NAS於LAN上的IP位址.
防火牆也要檢查一下是否有設定...

我都設定完了,還是連接失敗...

楼主(2014-03-29):
IP改為112.105.148.221,
大家可以連線看看,這個IP是撥接的浮動IP,
每次撥接IP會變動,除非停電,或者電腦掛了,
不然應該不會變動。
ISCSI不能穿透NAT,
對岸的百度有找到方法,但我看不懂,拍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IP改為112.105.148.221,
大家可以連線看看,這個IP是撥接的浮動IP,
每次撥接IP會變動,除非停電,或者電 ...

剛剛測試可以正常連線
w7 64bit
樓主的isp是中華嗎?
如果是,可以申請一組固定ip來用
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剛測試可以正常連線
w7 64bit
樓主的isp是中華嗎?

我的網路是遠傳的,
也可以申請一個固定IP,
已經給web使用了,
有需要改進,請提出。

网友C:
win7 64
可以正常連線OK
***************
可以手動連線?(不要自動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64
可以正常連線OK
***************

連線時,不同意加入最愛,就不會自動連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線時,不同意加入最愛,就不會自動連線。

感謝ㄚ達大 熱心解答!謝謝!

楼主:
連線IP更改為112.104.107.60,
會持續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