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文發表前沒預覽功能?

楼主(2014-02-27):
大部分論壇撰寫貼文,送出前可以先檢視是否妥善,先預覽、修改再發表。
本論壇好像要貼出後,一再編輯、保存、編輯、保存、......
誰能告訴我貼出前如何預覽?QQQ 3Q!

网友:
使用高級模式應該可以

對ㄝ~~好像沒預覽功能

网友:
我到目前為止所看過的Discuz!介面論壇
都沒有預覽功能說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預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預覽

在這邊有教程

http://faq.comsenz.com/library/admcp/view/view_editor.htm

後台→界面→編輯器設定→是否允許切換編輯器模式

网友:
那個保存文件就是預覽功能 , 因為這時尚未發表 , 隨時可以修改編輯 , 等你確定了再按發表 !! 才會真正的 po 上文章 !!!
這應該也算是一預覽功能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這邊有教程

http://faq.comsenz.com/library/admcp/view/view_editor.htm

謝謝版大!我改好了。
大家也試試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我改好了。
大家也試試看囉!

沒有好啊~還不行打回重練

网友:
測試看看
功能正常,樓上的,要把"純文本"取消掉,就可以看到效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試看看囉
功能正常,樓上的,要把"純文本"取消掉,就可以看到效果啦~

剛剛已經發現了~~
還以為是有一個按鍵可以按的~
感謝版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