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F-12WT洗衣機換好摩擦彈簧,脫水仍不正常(已完修)

楼主(2014-02-27):
我是日立SF-12WT洗衣機,原先洗衣到最後脫水快結束時會有撞擊聲然後脫水完成結束,我上網查資料是摩擦彈簧壞了,我買來換,但新品不是原廠的,跟我拆下來的角度有不太一樣,但也可以裝,但裝好跑一次洗衣過程,就發現最後流程洗衣脫水洗衣內桶會碰到安全開關會在洗一次,我就關電源,直接脫水發現只有洗水轉盤會動,內桶沒有像正常脫水時會轉,衣物會被轉盤轉到偏一邊,就會出現故障E4,是不是有那裡的零件故障了,還是我沒有裝好,請各位大師指點,謝謝。

网友:
溫馨提醒:

煩請大大發文提問時一併貼上相關圖片, 並在標題注明品牌型號...
這樣熱心的前輩們比較好分析抓藥~~~

您的上一篇發文至今沒有補圖已經移到資源回收區, 如果方便還請一併處理, 感謝...

楼主:
我上傳圖只有666K,系統顯示【文件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不能超過225280字元)】,請教要如何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傳圖只有666K,系統顯示【文件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不能超過225280字元)】,請教要如何上傳 ...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日立洗衣機 有遇到過都是直接換整組轉子

楼主:
但有問再問賣摩擦彈簧的廠商,說有可能是旁邊的電磁閥有問題沒有動作,致內桶沒有轉動,不知是那一個電磁閥,是白色的那一個還是黑色圓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有問再問賣摩擦彈簧的廠商,說有可能是旁邊的電磁閥有問題沒有動作,致內桶沒有轉動,不知是那一個電磁閥 ...

紅色圈來螺絲別鎖太死,留0.1-0.2公分給軸心轉動空間。

楼主:
回家再試試看,已經有幾天沒有洗衣服了,真期待完修。

网友:
你的問題很簡單
只是大彈黃的間隙沒調好
就是大彈黃有一個地方
頂端頭有向外90度禿起一小段約0.5公分
掛在白色塑膠齒縫沒掛對

楼主:
大大說的是白色塑膠齒縫沒掛對,是要掛在那裡才對。

网友:
可以的話麻煩標題改一下,加上廠牌及型號,方便後面的人查找,謝謝

楼主:
昨天晚上再試後,舊彈簧(較鬆)裝上可以脫水但會碰到安全開關,換上新的彈簧(較緊整個包住脫水轉子)與舊的有角度上差別,運轉還是一樣。

网友:
我的國際洗衣機也是脫水時會偏一邊,又重新注水,我只是拆下磨擦彈簧,清除油漬,再上薄油,軸心再用砂紙磨過清潔再裝回去,竟然起死回生了,上次國際服務站來看說要換軸心,感覺老機器了 不值得,閒來無視把它拆下來碰碰運氣,就讓我賺到一台了

楼主:
感謝大大詳細的解說,我照你的方法調整摩擦彈簧之後已可以脫水了,但衣服放多一些下去洗,偶爾在洗最後一回脫水轉動時會撞到安全開關,又會在洗一次,但已經沒有之前脫水結束時的撞擊聲了,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詳細的解說,我照你的方法調整摩擦彈簧之後已可以脫水了,但衣服放多一些下去洗,偶爾在洗最後一回 ...

這台倘若吊棒跟軸受不換.只換摩擦彈簧..也會撐不久的

楼主:
懸吊桿4支己換過了,大大所說的軸受是何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