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t1331 (主板型號:mcp61pm-gm rev:2.4) 12v短路問題求助?

楼主(2014-02-27):
Acer套裝機  et1331 爆殺之神

12v短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故障,拔掉12v 4p就不短~~
小弟我實在肉腳,換同型號 mos(上下管一起換)  電容 電阻 ,都一樣短路~~而pwm 是isl 6323b 我 isl 6323a 很多但不知能代用嗎~~
再仔細看一下,短路的那一相,有單獨先經過一顆 6612 ,其他3相就沒有,稍微跑線一下 pwm>6612>mos 如下圖:

印象中曾看過有人發文,修顯卡將3相供電改為2相供電,反正也修不好,心一橫 將pwm拆下重焊(qfn封裝 其實當時表面焊點都有氧化~~)再將短路那一相全拆除(包含6612驅動ic)~~有發現少一相嗎?

呵呵~~可以開機囉,不短路了,灌完系統燒機快 1個小時,沒再短路

小弟想傻傻地問一下各位大神們,我這樣修法行嗎?對cpu是否會有傷害?那為何取掉那一相可以開機?那一相供電是屬於超頻那一部分的嗎?感謝~~

网友A:
真神奇~ 拆掉一相還可以開機,要是我會用電源供應器,強迫加電,看短路在哪

网友:
ATX電源供應器黑綠短路不就是強迫供電嗎 。
6612驅動IC微處理器核心供電,會不會到時後燒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神奇~ 拆掉一相還可以開機,要是我會用電源供應器,強迫加電,看短路在哪 ...

12v短路我最不會修囉~~有時換一堆東西,對地量也沒短路,結果還是短,無言啊~~你懂的~~

网友B:
真行~~四相供電給"切除"掉一相還能正常開機..
不過,小弟有個疑問,少了一相後,那電流供給在CPU處理吃重的計算時,會不會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行~~四相供電給"切除"掉一相還能正常開機..
不過,小弟有個疑問,少了一相後,那電流供給在CPU處理吃重的計 ...

我用燒機軟體,不知準不準,其實之前修過一張也是cpu供電出問題,也是有獨立一顆ic 控制,找不到替代件,一樣去到一相,照樣開機,結果還賣掉了,不知壞了沒~~我比較好奇的是, 為何有一相會特別控制呢?節能用的嗎?

网友:
這是神手的境界....所以只3相供電就夠摟 呵呵 少一項是對其相的負擔加重嗎? 會不會掛掉

网友C:
看到強迫加電的建議,突然想到一件10幾年前的事.......
那時我在客戶工廠開新機(NoteBook廠),他們Hardware team開了一個案子。那時後版子VGA一直點不亮。
然後我就加了一堆code來check...最後發現 VGA controller 的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信號線有兩條勒相反~最慘的是那兩條線都在板子內層,然後他們一個工程師就用了這招把chipset一些重要的拔下來,灌電。
第一塊板子成功了~~也只有這塊成功~
2天後,他們 team就趕緊送Gerber再打~~~

少一相,板子的穩定度~應該還跟其化因素有關~說錯不要打我喔
(1)Input power supply... 如果有人用爛power~這個板子可能會有狀況~
(2)少一相,在EIST cpu那邊VR的狀況,電源的穩定應該沒四相好~
   如有狀況,把EIST關掉可保證CPU voltage不會上上下下又因4相變3相而產生不可預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強迫加電的建議,突然想到一件10幾年前的事.......
那時我在客戶工廠開新機(NoteBook廠),他們Hardware ...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雖然小弟看不太懂,不過主要還是 pwm 找沒料,才用這種方法,因為這樣短路好幾次實在修到火大,想說若能堪用,就醬用吧~~ j 大感覺起來您也滿厲害的,不如偶爾發個文,大家交流一下呗~~

网友:
您誤會了~
修板子你們都是專家~
我沒事是不拿洛鐵的~拿了通常是搞自己的小玩意~
我只是在BIOS公司做了快14年而以~只會出出嘴巴~
我的話都只是由電腦的基本原理跟BIOS運作過程及順序來假設而以~
不一定適合~怕讓你們搞錯方向~

网友C:
我又來回信了,希望大家不會介意~~
關於四相電源拿掉一相的問題,會不會影響的問題。

我網路查了一下主機板的四相電源的資料

tech.hexun.com.tw/2012-07-04/143157473.html
參考數據有提到~

2頁:主板供電原理解析
主板CPU供電部分一般是由多相並聯控制電路組成,每一相供電是由輸入、輸出、控制三部分組成。輸入部分元器件包括一個電感線圈、一個電容;輸出部分有一個電感線圈、一個電容;控制部分則由一個PWM控制芯片、兩個場效應管組成。.............

還有4相+1電路

四相電路

四相電路

此圖清楚表示四相電源是並聯,所以為不會造成某部份電路不供電

四相其中一相不工作。會不會出問題沒法單一而論之,我們需假設一個環境來分析。且不計算損耗。
假設原來設計四相可吃到 85W(我們用 標準I7來設定,且板子不接受120W cpu)~那原來設定的元件,最小功率必需選用 85/4 = 21.25W的元件~
承受愈高功率的元件,成本愈高~我就先假設最最最極限的 cost down..

(一)元件容忍度
1. 主機板不能用120W CPU,原始設計
2. 三相電源使用在85W CPU~~在單一相位元件所承受的功率為 85/3 = 28.34W
3. 三相電源使用在65W CPU~~在單一相位元件所承受的功率為 85/3 = 21.66W
4. 三相電源使用在45W CPU~~在單一相位元件所承受的功率為 85/3 = 15W

在條件4,這裏影響不大。條件3~元件壽命縮短(滿載),條件2~那時後會爆炸是算人品的~

(二)電器特性的改變
1.高頻特性的改變~會不會有額外的雜訊(noise)產生而沒為處理掉~這些是高頻的特性
2.功率因數降低~輕度負載(CPU)應不會有太大問題
3.電壓調整(Voltage Regulator)輸出,在輕度負載時EIST(Enhanced 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是不容易造成當掉的,但不能保證在高TDP的CPU~

結論:
只要你的CPU瓦數沒很高~~沒大事~~最多把省電功能調速關掉並定在中速or低速,如果不穩的話。

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來回信了,希望大家不會介意~~
關於四相電源拿掉一相的問題,會不會影響的問題。

呵呵~~感謝您的分享,跟分析喔~~

网友C:
不能發文,只有繼續貼在這裏~~

有關於是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問題。

ISL6323B 本來就是設計出來完全取代 ISL6323A的,所以 ISL6323B取代ISL6323A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是ISL6323A能不能取代ISL6323B呢?

分析:

官網資料來源

(1)差異只有在power saving mode~省電功能,當在輕度負載時的CPU提出需求時。

The ISL6323A supports Power Savings Mode by dropping
the number of phases to one
when the PSI_L bit is set.
它是說,它支援省電模式,當PSI_L bit設起來時,最後會只有一個相位電路輸出。

With the ISL6323A, Power Savings mode is realized through
phase shedding. Once a Serial VID command with Bit 7 set
to 0 is received, the ISL6323A will shed all phases in a
sequential manner until only Channel 1 is switching. If
active, Channel 4 will be shed first, followed by Channel 3
with Channel 2 being shed last. When a phase is shed, that
phase will not go into a tri-state mode until that phase would
have had its PWM go HIGH.
就是說會從channel 4 先停,再channel3 與channel2。直到只有channel 1在供電為止。

The ISL6323B supports Power Savings Mode by dropping
the number of phases to two
when the PSI_L bit is set.
它是說,它支援省電模式,當PSI_L bit設起來時,最後會只有二個相位電路輸出。

With the ISL6323B, Power Savings mode is realized through
phase shedding. Once a Serial VID command with Bit 7 set to 0
is received, the ISL6323B will shed all phases in a sequential
manner until only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are switching. If
active, Channel 4 will be shed first, followed by Channel 3.
When a phase is shed, that phase will not go into a tri-state
mode until that phase would have had its PWM go HIGH.
就是說會從channel 4 先停,再channel3,直到只有channel 1,2 在供電為止。

(2)ISL6323A已經停產,官網6323A移除了可下單的按鍵
我個人假設ISL6323A生產成品大於ISL6323B~且在輕度負載時更加的穩定~
因為它必須用單相輸出在相對時間達到CPU要求的同樣的規格電壓準位跟穩定~
對CPU而言,它不管你電源是幾向,CPU只知道電源調整到位了沒?穩了沒...
只要不要往spec之外的超頻~理論上應都可相容~

(3)原設計時,有可能就是已6323A來設計。只是後來改板備料換成6323B~

個人的評估,在大大大部份情形,6323B是可被6323A替代的,如果你手上沒有6323B的話~
在小小部份替代後會出問題,是因為CPU在省電模式下要求的電源穩定度非非非常的高~

-------------------------------------------

另有幾相位問題:
我對wanjonwan大所提到的一個問題,只有一顆6612,我因為覺得滿奇怪而去查了一下。
在文件裏第一頁提及:
Features
• Processor Core Voltage Via Integrated Multi-Phase
Power Conversion
• Configuration Flexibility
- 2-Phase Operation with Internal Drivers
- 3- or 4-Phase Operation with External PWM Drivers

那塊主機板應該只有三向,這是為什麼只有單顆 6612~

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發文,只有繼續貼在這裏~~

有關於是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問題。

給您這樣分析一下,小弟趕緊又拿出來量一次,確實是只有這一相之上下管G極受控於 6612 喔,~~至於 QFN封裝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好焊的,此板的 PWM被我拆下後重焊上居然還能正常開機,純屬運氣,小弟對QFN封裝焊接,成功率還不到五成呢~~

网友:
應該是可以動,只是其他元件壽命可能會縮短。ex 濾波電容 等……

网友:
濾波電容應該不會有壽命縮短的問題,因為濾波電容的兩端並沒有因為幾相而改變輸出最大值~
討論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