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cer Aspire 4738ZG 開機十秒斷電維修處理

楼主(2014-02-27):
各位痞友好~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帖子~
新手如有用詞不當的還請勿見怪~

日前小弟的客戶拿一台Acer Aspire 4738ZG的筆電給小弟維修~
故障的狀況:開機約十秒或直流電源供應器跑到0.9A時會斷電~
原以為這台跟 4736ZG 一樣有使用超級電容~
拆開後發現這款是用鉭質電容~
待機的3.3v和5v都有出來也很穩定沒亂跑~
此時再查EC的工作條件~
看圖紙上面標示 PR132電阻前面會有個15v的電壓輸出給EC~
量測PR132電阻只有14v~
心想會不會是這一段出了問題才造成斷電~
替換了零件後斷電的情況依舊~
後來去請教了前輩~
前輩指出如果PR132電阻有14v以上的電壓都可以判定為正常~
因為那只是升壓模組輸出+15V_ALWP給PR132電阻轉化為15v~
但會有些許的誤差~
於是又回到了原點~
此時剛好跟惠民買的燒錄器也剛好送到~
那就先燒BIOS試看看~
但官網提供的 1.6版 BIOS檔案燒進去後狀況依舊~
剛好在大陸的朋友提供了一份4738ZG斷電修正的BIOS~
看了一下檔案是1.3版~
於是燒錄進去試看看~
果然是BIOS出了問題~
完全不會再斷電~
但朋友提醒記得要上官網去捉1.6版的下來更新~
因為裏面有包含了EC的資料修正~

小弟在痞酷這邊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所以小弟也提供資料和圖紙給有需要的痞友們~
BIOS因檔案過大~小弟提供網址~密碼:1234
http://sync.hamicloud.net/_oops/alex651012852/ht8
Acer4738 ZQ9_DAOZQ9MB6CO REVC.pdf (1.38 MB, 下載次數: 164)

ACER 4738ZG BIOS WINBOND 25032BVSIG.rar

1.78 MB, 下載次數: 88

网友A:
所以是bios異常導致自動斷電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bios異常導致自動斷電嚕?

是的~因BIOS出現不正常程序~造成EC羆工斷電~
以上是詢問大陸友人給我的答案~

网友:
這種問題遇到過,在HP cq40 ec 資料不正確,導致不供電,無法開機.

网友:
有些不開機,不過電的機器有時燒個BIOS也會有效果。

另BIOS檔案幫你放到文章內了,對外的連結盡量不要用。
時效過了常有檔案遺失的問題。

网友:
這個應該就是你們常說 BIOS 毀損的例了吧?

我剛查了一下,這應該是4-5年之前的機台~
這應該是 Insyde BIOS~Quanta做的~

1. flash 老化了~同一塊寫久了~某些bit出來問題~需要多花時間跳過重寫~很久以前,我聽客戶說過~~
   那時他們家BIOS到2年吧~就開始出這種狀況了~應都是屬於早期設計上的問題~
2. 幾年前的案子設計,在flash NVRAM(某一塊存放BIOS動態寫入的總稱)~並沒有備份另一塊。
   只要寫錯,就有可能造成開機判斷搞錯,進入死胡同,如果會發生,就是flash在寫入過程中直接斷線。
3. 機器是獨立 EC ROM~理論上power on上來跑完 bios 不會花太久時間。
4.大廠的機器設計,都會要求,power on 上來幾秒內之間,bios必須跟通知 EC~如果 EC在多久沒收到這個command~EC就會斷線,這就是你們看到的形情。
5.為什麼BIOS舊新板就好,這個要提到幾個狀況。有些BIOS開機愈多次開機時間會拉長,原因是因為有些BIOS設計,它會先存A~在中間又存B~然後在結束前又存A~這些無意義的事,其實會造成同一筆資料在NVRAM裏面的記錄會一直加長,假設開機開了2000次~flash又還沒滿的狀況,BIOS在找這一筆資料需要花2000 x n 的時間來找,然後這個又是在ROM身上,有些BIOS設計就比較差~~其實是BIOS存資料的那塊裏的資料分佈,造成讀取時間拉長~然後就GG了~~~
6.  BIOS每次開機,正常都要存很多東西~
   DDR參數~滿大的
   計數器
   device 設定好的參數~這個需要S3回來時回寫到週邊device身上~
   大廠設計,還要跟EC好好溝通~它們都會要求系統出狀況要能針測出來( 通常是算秒數,這就是你們常發現的,燒BIOS就好)
   建議出這種狀況時,需要做一下記錄,因為~有些家BIOS很容易跑出來,有些家BIOS就是不太會出這種問題~~~

完畢

网友B:
忘了說一點
7. 大廠NB機器出廠後,不太同意任何的更新BIOS而產生需要初始化設定值~是由於儲存系統設定格式新增加的改變,而使系統必需初使化
~~所以~在維護BIOS code 上~~更容易出狀況~

看你問題的描述,我覺得~最後是改了EC~拉長了檢長時間 watch dog time out....
1.3版是強迫很早就告訴EC~~我好了~這樣才有辨法燒EC到新版的~
不然 1.6板的BIOS一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說一點
7. 大廠機器,他們出廠後,不太同意任何的更新BIOS~因為某些理由,因儲存格式新增加改變,而要 ...

感謝大大為我解除心中的疑惑~這樣小弟對bios的運作程序有多一層的了解~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