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電視] 三洋 SMT-20HU3 一閃即滅 【維修實例】

楼主(2014-02-27):
此機開機一閃即滅,只能看到LOGO還沒到電視畫面就變黑屏了,心裡大約有譜是哪裡出問題了

變黑屏指示燈一樣有是藍燈

型號

讚,高壓板和電源板不是一體的,那就好辦事了,測了結果發現是上面的燈管不亮跳保護了

只好來拆面板換燈管了,既然要換燈管那就直接改成LED的好了

拆開一看,上方的燈管斷了,難怪會跳保護

改LED燈條時發現,大陸的+ - 極焊的有夠糟,所以又再補焊就忘了拍過程了,直接安裝好

安裝好又發現按鈕又不靈光,所以又再換了七顆按鈕

完修畫面,讚啦沒有多出亮線耶

网友A:
改這套件就不能調亮度摟??   這樣看起來會太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這套件就不能調亮度摟??   這樣看起來會太亮嗎??

我是買不能調光的,不過OSD裡有多種模式可調整,不過亮度上看來還OK

楼主:
下午三點左右換好燈條到現在約四個小時了,摸了面板,一點都不熱,要是換做是CCFL燈管,我想一定很燙了,而用LED燈條完全沒有熱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三點左右換好燈條到現在約四個小時了,摸了面板,一點都不熱,要是換做是CCFL燈管,我想一定很燙了,而 ...

換LED電費省多了!
80W變成15W~

网友:
讚啦!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H大
您不是跟我說你不換燈管~
原來是換LED~弗心來了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大
您不是跟我說你不換燈管~
原來是換LED~弗心來了

我是說客人的燈管不換,自己的就換啊,換失敗也不會被人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