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GOOT TQ-95跟 A-BF GS110D 選擇

楼主(2014-02-27):
請教本來我要買GOOT TQ-95,我想板上也很多人用!!很耐用...
這隻用法我的感覺!平常溫度在低溫~可以焊接一般零件,如果要拆就可能要按下去~ 加熱!
向我買一隻60W來用,好處大小通吃,但是在維修中,查東查西時。大約10分鐘,小海綿就乾掉了~頭變黑。所以就要擦一下海綿。
因為以上問題,一直想買一隻烙鐵,本來一直看TQ-95,但W大既然推出這東西?讓我很考慮?
故我的想法,要等烙鐵熱要等約2~3分,但考慮或維修一個東西要10~30分在抓問題。
所以是不是在等待時~烙鐵呈現一個低溫待機,如果要用的時候給他加溫。
如TQ-95 待機可能是20W, 但加溫可達150W(10秒)。這樣才不會不用時,一個烙鐵熱呼呼在那
請教各位意見
PS:請版主幫我刪除前篇~~因為鍵盤按錯。

网友:
這隻待機時應也是處於較低溫區,好處是向上調高溫度時,可穩定在所設定的高溫區.

网友:
兩支都買,當雙槍俠。。。。。

(我已經有六支了,不會再買了。四個台式、二支手持式。)

网友:
我個人覺得,
這一隻,應該會比TQ-95好用些,
畢竟TQ-95的瞬間加熱還是有時間限制的,
例如,我要拆一個不幸接腳在大面積覆銅接地上的電容,
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TQ-95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
再加上TQ-95的烙鐵頭貴啊!

网友:
我就是著迷日本的烙鐵頭。

网友:
看怎麼用拉~~要經常用到,偶而用到不用買那麼好....

職業級的天天用到另當別論...

网友:
這種兩段式烙鐵市面上有兩大日系廠牌,一是HAKKO 980,二是GOOT TQ-95,這兩支烙鐵我都買過好幾支,也使用過很多年。
我很久前的文章也提過,這兩支烙鐵如果拿來做一般維修非常合適,但是用過這兩支烙鐵的人,只要用過一段時間,他一定會發現當它要換烙鐵頭時,烙鐵頭一定拿不下來,強行拿下只有破壞一途,破壞後你必需更換烙鐵頭、套環及套環下那一節金屬鐵管。
為什麼?因為用過一段時間後,烙鐵頭與套環的螺紋早已咬死,想稍微用力時,因為這兩支烙鐵手柄是塑膠的,一施力塑膠手柄與金屬鐵管銜接處就斷了,所以你必須緊抓著套環下的金屬鐵管,但是由於手握著無法施力,所以你必須使用一支鉗子夾住金屬鐵管,再用另一支鉗子試著旋開套環........,相信我,不管是在熱或冷,或有沒有噴WD40,不用幾下套環的外螺紋就破相或開花,金屬鐵管一夾緊就扁了,不小心還會傷到它的發熱芯,所以,這兩支烙鐵要換烙鐵頭時,我會連同套環及金居鐵管一起買回來。
用這兩支烙鐵的朋友,常用的話請常常拆開,不常用的話請拆開,否則下場都是跟我一樣,除非是要換烙鐵頭就乾脆新買一支。
小小經驗談給大家參考。

网友:
HAKKO 984 粉好用~只是 要換頭 都很換整組的 管套 90元 頭200多~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回復~

网友:
再大面積上或者是掃錫,TQ85都比TQ95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