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VACS 科沃斯 ZW0606-RC 故障

楼主(2014-02-28):
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吸塵器是到回收場撿回來練習維修   目前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不到 這IC資料n_152|

測試馬達 無損壞

測試方式就是直接用110V 送電法答可以運作沒問題

主角就是台 但因小弟只拆電路板回來,以後再補上整體照片

電路板很簡單 小弟懷疑這IC怪怪的
有請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發錯區囉有請版大移帖 謝謝

楼主:
大大n_146| 不會移

网友:
三腳晶體有檢查一下嗎?

楼主:
2s8550  pnp 無損壞n_151|

网友A:
能不能拍一下整塊電路板的正反面照片? 再說明一下線接去哪邊, 這樣比較好反推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拍一下整塊電路板的正反面照片? 再說明一下線接去哪邊, 這樣比較好反推電路.

大大 感謝指導

小弟馬上補上照片

网友:
機器上有貼電氣規格嗎?
小弟查了一下, 這一台好像是吃 220V 的耶, 馬達用110V測試, 那電路板呢? 可否幫忙確認一下...

网友:
故障的証狀是如何?能具體說清楚些嗎?

楼主:
這台是台灣家樂福買的
故障: 按啟動吸塵器都無反應,量測 開關無損壞
目前ic 控制 不能啟動 TRIAC

所以小弟懷疑是IC 損壞 想查看看這顆IC的腳位 及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是台灣家樂福買的
故障: 按啟動吸塵器都無反應,量測 開關無損壞
目前ic 控制 不能啟動 TRIAC

不好意思, 原來是台灣版的, 我誤解了~~~

從電路回推如果零件單體都正常, IC 1-8腳電壓也正常, 那大概真的是IC損燬了.

楼主:
IC 1-8腳電壓 是多少啊大大
ic 有資料嗎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IC 1-8腳電壓 是多少啊大大
ic 有資料嗎  謝謝指導

12樓 duncan 大大有告訴您了啊...

网友:
送電後( 小心觸電/散熱片  )   紅框DC電壓是多少?

那是IC 的電源 約是3.3~5V
紅框內的電解電容及稽納二極體 可以幫助參考

楼主:
大大 補上 照片

手把有紅外線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補上 照片

您在測試時...手把上有裝電池嗎???....
這台應該是....聲寶SAMPO蜂巢式旋風吸塵器( EC-W1035RL)

楼主:
arthur0518 大大

           手把上有裝電池,目前確定控制 IC 壞掉了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處理

楼主:
沒人理我

我自己亂搞好了  就一個開啟馬達裝置 ,小弟自己搞一個muc改上去好了

小弟只會一點點組合語言所以程式設計用組合語言而晶片先用stc89c52rc測試一下好了

手把就用紅外線作開關 及強弱 的動作

先抓取pbc上的電路跑看看接點的電路
抓取腳並記錄起來

用示波器抓取 手把上 開關  強 弱 按鈕上的訊號

分別把訊號抓出來

昨天搞得很晚了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在stc89c52rc 紅外線可以接收
但卻在stc15f104w晶片不能用 抓問題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人理我

我自己亂搞好了  就一個開啟馬達裝置 ,小弟自己搞一個muc改上去好了

亂搞嗎? 個人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 從中得到樂趣~~~

不過順序上可能有討論的空間:
你這台故障的狀況如果是原 IC 故障而不能啟動 TRIAC, 那是不是要先搞定運轉的這一段;
機器本體上應該有一個手動開關, 但不能調速但可以用來驗證最基本的動作.
等到都沒問題了再加入調速, 紅外線的功能.

小弟程式語言跟軟體都不行, 只能在旁邊拍手加油囉~~~

楼主:
恩恩 小弟有再搞了  TRIAC觸發沒問題 只是用bt136 好像只有4A 沒幾秒就爆炸了><

明天會去買BT16-600 原本的TRIAC 型號 ,但啟動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最有問題還是手把可以用紅外線控制會比較完善一點

                              因為我覺得要用就用好n_169|

楼主:
電壓不足

今天測試完畢 小弟用stc15F104WIC 去替代原本IC

以下是用另一8 PIN底座跳線準備測試

對照新的腳作準備上工

插上去了

這是PCB板的小弟把路線畫出來給大大參考

但目前遇到的問題是電壓不足的問題啊><

  目前沒插上IC量測有5V  但插上MUC後卻只剩下2V  換過大一點的電容還是一樣><

該怎麼辦><

楼主:
控制沒題 但motor卻有問題了><
轉了一下卻....冒煙了><

网友:
先用其它馬達 或是假負載來替代吧

楼主:
結論
控制上沒有問題,馬達卻損壞,連想所有結果就是因馬達損傷導致電流過大

所以導致控制板損壞,小弟不管用任何控制方式都會損傷到期最大原因還是馬達損壞

不知道小弟這樣想對不對n_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