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機械式計時器維修

楼主(2014-02-28):
求助 機械式計時器維修

這也是去回收場挖寶的 來的時候已沒有後蓋板 ,送電幾個小時 好像計時器都不動

時間也沒有變過 紅色電容以量測過無損壞   有請大大指點一下n_167|

因為有兩條漆包線 所以只有用這角度拍照

网友:
時鐘的線圈壞了~

楼主:
小弟有量測 線圈 沒斷n_165|

网友:
這種Timer時鐘是用同步小馬達驅動,沒有彈簧,所以很好拆裝,
你可以把馬達拆開看是不是卡住,或分解齒輪組,都是塑膠質,
沒斷裂重新組合大概可以動。

网友:
電容沒壞的話,通常最大的機會是Zener燒壞,建議檢查一下。

楼主:
找到故障原因了

小捕焊後就發現馬達會動了,但是都前進一步接下來就後退一步 一直重複動作

拆了仔細就找到原因了

原本的BTA16-600B

馬達轉子塑膠壞掉了哀~~  雖然沒有修改 但也有長知識了 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
馬達轉子塑膠裂開...
可曾有考慮過用三秒膠給它來個"精密黏著"?

楼主:
小弟有用電烙鐵焊接一下 但是好像轉子不是很正中 所以轉起來會前進 ,前進,後退一直循環

网友:
又增廣見聞了,讚喔開文的大大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