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源供應器 AC 110/220V 電壓選擇問題 - 已解決

楼主(2014-02-28):
朋友從回收廠拿了1顆從機器上拆下的電源供應器讓我維修,燒了2顆MOSFET現在問題是由電路板上看應該是使用AC220V電源(如圖 JMPR處115/230 VAC 斷開未連接),當接AC110V時電容1500uf 200V兩端電壓約DC 249V(一顆約DC149V、另一顆約DC 100V),電源供應器如開關選擇AC220V當接上AC110V時大電容兩端電壓正常應該是DC150V,請問為什麼會出現DC 249V?

网友:
你要不先量一下那2顆大電容容值正不正常
再檢查一下橋整正不正常

网友:
因為電壓選擇110V時(跳線短路)是半波倍壓整流,AC電源整正負半波各充一個電容器,兩個串起來就是2倍電壓,正常約300V,現在量到兩個電容電壓不相等,可能電壓較低那個電容值已衰退。

网友:
容值衰退的話要換電容,不然無法構成倍壓電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醒
已解決
是大電容中間1顆100k電阻斷路所致

网友:
恭喜完修!
下次要求助的話請正反兩面都拍,不然誰知道電路走向!
只能用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