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WiFi 802.11 a/b/g/n (2.4 & 5GHz)和802.11b/g/n技術差別???

楼主(2014-02-28):
被這二個東西搞暈了,那個技術比較新?是如何比較??以上網速率,各能達到速率幾Mbps???

网友:
你查查歷代WIFI技術就知道啦~~

2.4G/5G是它的傳輸頻率,目前802.11n~2.4G
裝置很多,很容易跟人家衝突、干擾,改用5G頻
段就可以避免這種狀況提升傳輸表現

网友:
維基百科查到:
最新規格是802.11 ac,使用頻率為5Ghz,最高頻寬1Gbps

802.11 n是使用2.4Ghz頻率,最高頻寬可以到600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