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r400 進入biios 按f10再enter沒反應為何 已解決

楼主(2014-02-28):
之前發文掉電已修好,但又有另一 問題
開機按del進入bios ,按f10,畫面顯示sAve yes或no, 選y按enter,沒反應,畫面停在bios ,按所有key沒反應,要關power再開沒事,但bios設定可以sAve,試過換mos電池都是這樣
請指點謝

楼主:
原來更新BIOS沒事

网友A:
有插硬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插硬碟嗎?

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呀.........

所以現在是進不去系統嗎?
更換cpu和ram試試看,
再不行應該就是沒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現在是進不去系統嗎?
更換cpu和ram試試看,
再不行應該就是沒修好

可能寫得不好你誤會我意思
進入BIOS設定按F10後按ENTER沒反應啟動不到,按任何KEY沒反應,關掉POWER再開沒事可進入系統,但在官網BIOS更新了已沒事
謝謝你之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