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42-394TX 系統過熱自動關機(己解決)

楼主(2014-02-28):
開機不到十秒就自動關機
畫面一直顯示系統過熱
風扇清過,導熱膏重新上
板子或晶片用手摸起來還沒有溫度出來
刷過BIOS情況一樣
沒有頭緒不知道從哪檢查
請問哪棵IC或晶片是管理溫度的
大大給個方冋吧
謝謝~

楼主:
我補充一下
這位客人拿給我之前有拿到別家去檢修過
那家店是跟他說風扇壞掉,但我怎麼檢測風扇都不覺得風扇有問題
風扇用電供器開5V去跑,持續0.25A跑了十分鐘,
這樣應該不會是風扇的問題吧~~
或是這樣測風扇是不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補充一下
這位客人拿給我之前有拿到別家去檢修過
那家店是跟他說風扇壞掉,但我怎麼檢測風扇都不覺得風扇 ...

應該是顯示卡有問題

网友:
BIOS顯示系統溫度是多少??

楼主:
小弟我也是這麼認為,現在板子跟晶片在烤箱裡,打算先換晶片試試看,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吹出的風是熱的嗎?如是熱的就沒問題,應該bios出問題了,必須要合成bios才能刷

楼主:
無法看到BIOS的溫度
因為開機約5~6秒就自動關機了
從開機有畫面到進BIOS看到BIOS畫面就關掉了
吹出的風是冷的,完全沒有熱度
我祼測把散熱模組拿掉,用手去摸GPU和CPU的溫度
開機還沒有溫度出來就關掉了
所以小弟研判應該不是過熱照成的熱當
猜測會不會是哪一個晶片的溫度感知器壞了照成誤判
電腦以為溫度過高保護關機~
但就是不知道由哪方面下去查
目前先換GPU試試..換好再上來跟各報告狀況
謝謝~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問題解決了
顯晶換新的就ok了~
開了將近1小時了還沒當過
應該是沒問題了~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