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akita 充電器修理,順改220V

楼主(2014-02-28):
這個是幫網友修理的,原來是110V 被誤插220V 燒了.

規格:

打開先檢視一下.還好有EMI電路,所以應該很好修了.

損壞原件,沒錯,就只有一顆..哈哈.

既然已經修好,應網友要求順便改成220V 了.

檢查一翻後,只需更換一個電容,和切換 jumper 就可以了 ( 原來這充電器電路已能上220V,很好改)

上電測試:

謝謝收看.

P.S.: 因為我沒有用過Makita ,所以也沒有電池,有沒有網友知道怎可測試負載 ? 謝謝.

网友:
要測試功能的話,應該加個假負載就好了
或許可以用電源供應器輸出一個電壓
串二極體與充電器並連,電源供應器電流設小一點
啟動充電器並上假負載,此時充電器應該會輸出充電電流給負載

网友A:
切換 jumper 就可以了   ???
改成220V 換電容..切換 jumper 後  於電容上電壓是多少? 有變化嗎?
那顆POWER MOS 耐壓至少 必須是 整流後於電容上的電壓 X 兩倍以上
綠色那個主變壓器  感量....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換 jumper 就可以了   ???
改成220V 換電容..切換 jumper 後  於電容上電壓是多少? 有變化嗎?
那顆POWER  ...

嗯,整個電路計原本已經是可以支持220v了,就連入面一些關鍵部份其實已經用上220V能使用的耐壓值,
主要是換了大電容,由原來的250V 100uf 換成400V 47uf , jumper 方面,主要是因為高頻變壓器已預留副繞組,來給220V 時使用. 切換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B:
請問壞掉的元件是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壞掉的元件是什麼呢?

那是一顆MOV,全因有它,所以連大電容也沒破.

楼主:
今天網友給我電池測試,一切正常,這個是電池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