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腦關機 CPU風扇一抖一抖 和硬碟燈閃爍同頻率

楼主(2014-03-01):
請問大大們 是否有人能解答一下 這問題該怎麼解決 我覺得應該哪出問題了 長期下來可能加速電腦老化

拜託各位了

网友:
應該是 power 壞掉了。
如果不想換,看 power 或插座有沒開關,關機後開關關掉。

网友A:
你可以描述得更清楚~一抖一抖?

是指CPU散熱風扇轉一下轉一下的吧?

网友:
先換個電源供應器試試(按理說若是電源供應器異常,應該是會造成當機現象),再來可能是CPU風扇或其驅動電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描述得更清楚~一抖一抖?

是指CPU散熱風扇轉一下轉一下的吧?

再詳加描述一下狀況好了

開頭說的狀況 是發生在 關機後 POWER沒有關閉的情況下 五到十分鐘後左右開始

狀況:  我一開始是聽到 喇叭 有 嘟 嘟 嘟 的規律聲音 所以看一下主機

發現 已經關機的情況之下 硬碟燈 跟喇叭聲音一樣 嘟一下 閃一下 又發現

電腦內所有風扇 跟上面狀況一樣 抖動一下 一下 規律的進行 所以想來請教大家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网友B:
看您的電腦是新機還是舊機,如果新機這樣就不太正常了該拿去退掉,
如果舊機這樣應該純屬正常,不如來個大掃除看看會不會有所改善 。

网友:
如果不是power有問題,那就很可能是板子有問題了,祈禱不要是板子吧

网友A:
搞不好開機按鈕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開機按鈕有問題....

是從何處判斷開機按鈕有問題呢?

因為 我是覺得他如果開機按鈕有問題 那可能不應該要過五-十分鐘才發生徵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您的電腦是新機還是舊機,如果新機這樣就不太正常了該拿去退掉,
如果舊機這樣應該純屬正常,不如來個大掃除 ...

大掃除過後才出問題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掃除過後才出問題的= =

那就是有地方沒接好或是接錯,仔細檢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有地方沒接好或是接錯,仔細檢查一下看看。

昨晚發文過後檢查過了 似乎沒有這種跡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發文過後檢查過了 似乎沒有這種跡象

哪就請您補幾張照片,清理過的電腦內部清晰照片看看有誰可以為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就請您補幾張照片,清理過的電腦內部清晰照片看看有誰可以為你解答。 ...

對啦!就是要求補照片先。

网友C:
這個有專有名詞叫........漏電
如果你是舊機,就是有零件老化or壞了~~造成在 power off的時後,有些電從某些零件跑到你說的風扇了
NB每塊在設計初板,在工廠,一堆HW就會一直Q漏電~~這跟設計缺陷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有專有名詞叫........漏電
如果你是舊機,就是有零件老化or壞了~~造成在 power off的時後,有些電從某 ...

可是總部可能連硬碟燈 也會閃爍吧? 硬碟吃電 是吃POWER?

网友C:
拿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有漏電~
你的應該是12V風扇加3.5吋硬碟吧?
12V電源應該量的到電壓~但是不是12V...看你風扇抖抖抖的~應該約5-7V...
閃爍是因為電壓波動,但是你應該會看到暗暗的光在波動吧~
你把風扇拔掉,應該就剩下硬碟微亮的光,不再閃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有漏電~
你的應該是12V風扇加3.5吋硬碟吧?
12V電源應該量的到電壓~但是不是12V...看 ...

所以 以目前的跡象來看 是POWER 露電的跡象比較大?

网友:
是電源問題,不確定那邊~換power先排除吧~現在是暫態現象(一堆 R L C 的特性)~不能拿穩態羅輯來判斷~

應該是5VSB的信號在S5(soft off)的時後流到12v去了~~
誰會造成呢?只要任何一個有用5VSB的都有可能造成~
ex: mainboard, power supply..LAN card ( support wake function).....

atx 接腳說明

atx 接腳說明

如何確定是不是power supply的問題~
先讓狀況複製出來,然後再用電表量電源接主機板那個接頭,把圖上定義的電源都量一次,這常來說那些平常是沒有電的,除了信號線跟 5VSB~抓出是那幾組有不該有的電。
然後把接頭與主機板分開(不能斷power的電喔)~然後再量一遍,如果power supply上的電源恢復正常的話,就不是它的問題,反之就是後半端的問題~

楼主:
我昨天初步 測試 發現主版電源拔起 就沒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是power露電 那拔起後 應該是有可能繼續故障狀況

所以我檢查主版發現  之前換掉的電容
好像 有短路到

目前正持續測試中 不知道是不是單純那邊的問題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

网友:
都關機了 風扇還會動 可能與Power有關 有換顆試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