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JK-359L冰溫熱開飲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4-03-01):
飲水機時常發生的漏水 導致電熱器常損壞 以前常使用上膠阻水 現在發現這種焊錫不錯用 又耐熱
組裝完成

网友:
吃了不會有毒嗎

网友A:
應用在實用物品容器,請注意Pb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用在實用物品容器,請注意Pb成份.

用在容器外面 只是加強密合 並不會和水接觸

网友:
漏水是外漏還是內漏?
恩恩特種焊錫絲很好用,剛好拿來補破洞,補好用風槍吹一下。

网友B:
老闆!您住哪?
我這裡有一台象牌內膽隱藏性裂紋,半小時一滴
可以幫我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闆!您住哪?
我這裡有一台象牌內膽隱藏性裂紋,半小時一滴
可以幫我補嗎?

爆米花.....修那麼大....
這邊有賣...特種焊錫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80427920
我最近有打算....買這裡面的一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您住哪?
我這裡有一台象牌內膽隱藏性裂紋,半小時一滴
可以幫我補嗎?

你修那麼大 這種小事不用找別人 找到漏水處 購買一卷來用看看 就可解決

网友C:
請問撐的久嗎?很懷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撐的久嗎?很懷疑˙..

那就要看焊接的功力 如果焊接的附著度完全 一定沒問題 試用過就會了解 和一般的焊錫並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