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豪邁前輪轉速表母孔渦桿更換

楼主(2014-03-01):
使用一字起子插入後,撬開到下面鋼釘可以插入的縫隙

使用一字起子插入撬開

使用一字起子插入撬開

再使用鋼釘插入撬開,讓縫隙加大

再用鋼釘插入硬敲讓間隙大一點

再用鋼釘插入硬敲讓間隙大一點

使用尖嘴鉗插入後再撬開縫隙變大後

再用尖嘴鉗插入撬開

再用尖嘴鉗插入撬開

明顯縫變大

明顯縫變大

就可以使用尖嘴鉗從洞口夾住拉出

再用尖嘴鉗夾住拉出

再用尖嘴鉗夾住拉出

分解完畢

新渦桿直接從洞口敲入,再以一字起子調整間隙,就不補圖了
(應觀眾要求補說明,本想圖片很清楚懶得說明)

网友:
如果有說明,那就更完美了,謝謝分享

网友:
好奇什麼原因故障為何要換....
脫牙嗎?

楼主:
齒輪中間有磨損,導致轉速表有時轉有時不轉,直接買齒輪更換,鑒於網路搜尋不到詳細拆卸方式,只找到兩三句話帶過,自己摸索後,才想做一詳細圖解,便於大家有需要換時的參考

网友A:
你好 請問
  這個轉速表齒輪 要去哪裡買   是機車材料行嗎?

  要怎麼跟老闆說這個零件名稱   就依照主題這樣 [豪邁前輪轉速表母孔渦桿]  跟老闆說就對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請問
  這個轉速表齒輪 要去哪裡買   是機車材料行嗎?

沒錯~不過建議先拆下拿去比對一下,因為有時候常遇到老闆拿錯~這樣才不會白跑一趟

网友B:
翻了一下手冊 ~ 連裡面都沒有交代的"轉速表母孔渦桿" ~ 3K大大真是厲害 ~ 原來還有這種料件可以更換
GY6系列堪稱 ~ 台灣2輪史車中的神車 ~ 不死車系  !!!!

以下手冊參考 !!! GY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手冊 ~ 連裡面都沒有交代的"轉速表母孔渦桿" ~ 3K大大真是厲害 ~ 原來還有這種料件可以更換
GY6系 ...

GY6系列堪稱 ~ 台灣2輪史車中的神車 ~ 不死車系  !!!!

==>那不就相當於 機動戰士中的 RGM-79 GM(吉姆)
       地球聯邦軍的第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量產型機動戰士

网友:
我車轉速表隨它高興,愛轉不轉,依圖修 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6系列堪稱 ~ 台灣2輪史車中的神車 ~ 不死車系  !!!!

==>那不就相當於 機動戰士中的 RGM-79 GM(吉姆) ...

沒錯~找對好的修機車師傅,搪缸一下又可撐過下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