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安德成電解水機流感自我維修嘗試

楼主(2014-03-01):
家中一台安德成電解水機面板突然一下藍一下紅,後來水流速度為零,爬文後發現cremaker大分享的[維修實例]神戶電工電解水機不電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66-1-1.html以及fermathuang大 【維修實例】安德成電解水機無顯示流速,流感故障問題的帖子,於是照著做看看,

開始把電解水機所接到排水龍頭的水管摘除,怕後來接回去搞混,於是把上面那條套上橡皮筋,然後就開始拆解了

1.拆解背面螺絲,發現我這台安德成背面只有兩顆螺絲,不像神戶電工有三顆

2.拆解底座螺絲,就如同cremaker大以及fermathuang大的帖子一樣,底座有六顆螺絲,將其拆除後就可以把上蓋打開了

3.裡面那條水管將固定器拆除,由於我的固定器偏向內側,所以只能以尖嘴鉗小心夾開,然後夾住水管向上慢慢拉就可以拉起

4.拆解流感上蓋的螺絲,打開上蓋後就看到白色的流感,但是奇怪怎麼不見墊圈,把蓋子翻過來一看,原來墊圈在蓋子上,還好還好

5.觀看一下流感的外表,有點偏綠似乎有些鏽蝕,測試一下流感的磁性,湯匙還是吸得起來,也許流感還有磁性只是不足以啟動ic吧(至於ic的電壓,可能要去借三用電表才有辦法測試了)

目前積分沒辦法貼上圖,等之後積分夠了再補圖吧,其實看cremaker大以及fermathuang大的帖子就可以很清楚了,一點都不難說,目前把流感冰在冷凍庫試試,網路上有人說可以增加磁性(經過冷凍還是無效),當然如果找到零件換掉是最好了。

原來是我的IE讓我無法貼上圖,真是搞笑了,現在正在找零件維修中。
不知remaker大大現在是否還有提供零件維修,如果還有是否可以協助一下小弟,謝謝

网友:
謝謝你分享一篇好文,不過還是建議技術文章最好有照片相輔,再請新朋友配合版規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不好意思,照片已經有準備好,但是積分目前不足,我會盡快補足積分貼上圖片的,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
樓主我想要有兒童維修專用的教學書籍有出刊嗎??(圖文並茂)...

楼主:
維修紀錄補完
今天終於拿到零件了(業界直接叫啟動器)

把舊的流感以及Hall IC先拿掉
Hall IC左邊是舊的
米字輪右邊是舊的

再來換上新的米字輪以及Hall IC

將機器組裝回去,先不鎖螺絲試試看
打開水龍頭,出現流速顯示了

過幾秒聽到嗶一聲,順利啟動電解

關掉水龍頭後,自動跳到自我簡易清潔

最後測試一下酸鹼值
鹼性水正常,酸性水沒有那麼酸,不過沒差

完修!

网友:
還是兒童專門維修讀物最好看了...(圖文並茂)...
淺顯易懂...

网友:
廠商願意賣這零件..也真難得..一般都是請你送修 ..看來 有好運氣喔

网友:
好利害,尤其是要找到那零件,要花不少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