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馬達 維修及改裝一問

楼主(2014-03-02):
弟目前已遇到兩顆一樣的問題
將軸承拆開後油封的滾珠也一起跑出來了!!

那目前的疑問是
1.這顆滾珠要怎麼把它給弄下來呢??小支的逼猴嗎?
2.這個滾珠應該也沒辦法再弄進去了吧? 擠不進去了!!
3.所以弟有再想改成滾珠軸承 以找的到材料來說,
下一個問題是位置一定沒辦法這麼OK

原先是用個 橡皮來減低摩擦
弟在想 軸承柱上用 普爛打 切出個讓固定環的位置
讓固定環/滾珠軸承 貼合? 這樣方式好嗎
還是有高手分享更高招呢?    感恩!目前 空氣清淨機跟電暖器都罷工等大大們幫忙!

网友:
中間的滾珠應該可以取下來之後在從後面塞進去。。。。
記得軸心跟珠子清理乾淨上黃油後裝回去,就可以完修了。

网友A:
這不是跑出來!
是因為外包覆的黃油變質硬化&乾澀
所以當你開外蓋時~就卡著一起被你拉開

拿小一字從外殼外先把軸封片撬出來
然後把黃油洗乾淨
軸上小球&軸也清洗乾淨(必要時把軸上的鏽、垢稍微磨掉)

把清洗乾淨的小球裝回原位
重新打上高溫黃油後把蓋子敲進去!即可

建議用以下的高溫黃油
個人喜好(中油的高溫複合鋰基極壓滑脂)
0~3號均可,因為0號滴點已經高達272度...
中油貨號(LB80800=0號,LB80801=1號,LB80802=2號,LB80803=3號)

网友:
這種軸承 低價成本的宿命,不一定要把他取出來,把軸心的鏽去除他就會出來!!如何做? 我自己的經驗用電鑽夾住軸心旋轉中用起子等金屬棒接觸軸心的生鏽部分(上一點油)把鏽磨掉,砂紙太粗了,只能用金屬棒!!
  因為我不是機械科出身所以不敢改成滾珠軸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跑出來!
是因為外包覆的黃油變質硬化&乾澀
所以當你開外蓋時~就卡著一起被你拉開

大大你好, 請問哪裡買國光牌

俺很久以前買在路邊一家五金店買了這個. 沒有品牌的, 普通用可以, 上面只寫 CHAISSIS GREASE (估計他寫錯字)
, 應該不是高溫的, 所以不耐用, 拍氣扇開一年又要清一次.

chassis grease

chassis gr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請問哪裡買國光牌

俺很久以前買在路邊一家五金店買了這個. 沒有品牌的, 普通用可以, 上面只寫 ...

那在中油加油站就可買到(不過比較建議找較大的站,小規模偏僻站點可能要先訂貨)
此為國光中油潤滑油類產品貨號品名售價對照表
http://www.cpc.com.tw/big5_BD/tm ... =46&showtype=T1
.
剛剛想到一個親身經歷(買白瓶二行程機油,加油站要90元,大賣場竟只要75元)
因為吃過這種虧,所以上沒屋頂的查了一下
果然沒錯,是有價差,而且永遠都是加油站賣的比較貴(直營站點耶,這太不合理了吧)
以下可供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153461115

网友:
哈~~台北大安回答我了!

大一點的站可能會備LB80202(二號多效滑脂)
400g不到100塊~
滴點20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跑出來!
是因為外包覆的黃油變質硬化&乾澀
所以當你開外蓋時~就卡著一起被你拉開

大大  不過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 滾珠沒法拿下來......
這問題沒解 後面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不過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 滾珠沒法拿下來......
這問題沒解 後面都...... ...

jelixsu大大:   先用溶劑...柴油.香蕉水.WD40把髒污溶解清洗。

再用(揪械 普賴亞)×兩枝,隔著布各咬住滾珠與軸心幔慢搖動就鬆動取下來了。

除非軸心先前有受工具咬傷痕,那就要先打磨凹痕,方可退出滾珠。

看圖可能受傷位置在C型插環的地方,滾珠如取不下來,請在軸心受阻位置打磨一下!

网友:
用虎鉗含住軸心再用榔頭敲ㄧ下就下來了
只要卡住滾珠就可以了就可以敲下來了

网友:
只要滾珠還可以用手轉得動~
那就可以弄下來

上方幾位先進都有教~
wd40...應該不錯用
我又帶一顆跟你類似的風扇馬達回家
這兩天看看有沒有空再來拆!

网友D:
之前看了資料之後.為了搞汽車的三腳架的和尚頭,買了中油的"2號硫鉬滑脂",(貨號114LB8040250),該品只有16公斤裝,2002年買的,當時定價1680.
現在已經漲到3600...我還用剩下約半罐....有沒有人要來挖阿,免費贈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jelixsu大大:   先用溶劑...柴油.香蕉水.WD40把髒污溶解清洗。

再用(揪械 普賴亞)×兩枝,隔著布各咬住 ...

LKK的方法不錯,工具也較普及
綠箭頭的名稱是 Bearing,Sleeve 袖套軸承,對岸稱無油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了資料之後.為了搞汽車的三腳架的和尚頭,買了中油的"2號硫鉬滑脂",(貨號114LB8040250),該品只有16公 ...

常麻這樣 上次買網路線的夾具 夾完後放別人家 觀賞

楼主:
感謝前方眾位大大 空氣清靜機與電暖器終於於昨晚修復了!!
解決方式:用巧洗不拉亞 拉開的

感謝再感謝!!

不過   還有一問  怎樣可以看自己所發過的文
有時過沒多久 想起macliu大 建議的油-----找不到文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方眾位大大 空氣清靜機與電暖器終於於昨晚修復了!!
解決方式:用巧洗不拉亞 拉開的

到最上面的進階搜尋, 作者輸入自己就出來了... 搭配關鍵詞更快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方眾位大大 空氣清靜機與電暖器終於於昨晚修復了!!
解決方式:用巧洗不拉亞 拉開的

我是用針車油

网友:
請問大大固定銅軸承的那片銅片是怎麼處理的,之前軸承也是蹦出來,看看外面的固定銅片考慮了好一陣子,還是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方眾位大大 空氣清靜機與電暖器終於於昨晚修復了!!
解決方式:用巧洗不拉亞 拉開的

在網頁右上角頭像下面 -- 快捷導航/帖子,你所發過的帖都在那裡.

网友:
这种含油轴承的烧结铜内有大量孔隙,制造时已吸油。使用时间长了后,垃圾、干涸的润滑油会使润滑性能、吸油性能大大下降。若不更换的话,只能多加液态油脂凑合着继续使用。
还是滚珠轴承寿命长一些,只是噪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