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撼訊HD4870開機一分鐘會過熱當機

楼主(2014-03-02):
請教各位,我有一塊HD4870,當初砸重金購買,可惜後來發生熱當的情形。此卡在冷開機時可以進到Windows桌面,可是一下子就會出現藍底白字,摸一下顯卡的散熱片、電感都會異常發燙。初步檢修Driver是NCP3488,low side MOSFET 060N03L D-S導通(電阻只有1.6歐姆),而high side MOSFET 090N03L卻沒有這樣的情形。把所有060N03L都拆下後,發現D-S的接腳仍然是導通狀態。到這邊小弟查不下去,可否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還有哪裡需要檢查?

昨天剛買了熱風槍,無奈怎麼加熱都無法將MOS解焊,找一塊廢主機板練功,卻又可以成功,怪哉。後來直接用烙鐵解焊成功。

网友:
會是GPU掛了嗎?還是顯存顆粒掛了?

楼主:
不太像是記憶體,記憶體壞了應該不會可以開機到桌面。

网友A:
D-S導通(電阻只有1.6歐姆) ---> 很正常吧

GPU  內阻都很低  你量GPU背面chip電容 應該接近這個值

http://www.vgamuseum.info/index.php/vlasks-collection/35-ati/1236-ati-radeon-hd-4870

GPU的供電品質(0.XXV ~ 1.XX V)很重要  當電容ESR升高 大電流情況會造成電壓不穩
聯結圖GPU電容就用FUJI的(LOW ESR)   而12V輸入穩壓就用鈺邦(APAQ)

所以建議更換掉GPU供電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導通(電阻只有1.6歐姆) ---> 很正常吧

GPU  內阻都很低  你量GPU背面chip電容 應該接近這個值

Duncan大,

我這塊輸出電容都是用NCC PSC固態電容 1500/2.5V,品質應該也不差才對。我只是覺得電感發燙會是後端電容的問題嗎? 感覺好像後方有短路的感覺...

网友:
全板 電容先更換再說吧 ~

楼主:
OK,小弟就先換電容再來報告。

楼主:
好不容易把電容卸下,電烙鐵直接開到450度還是很難處理,這顯示卡ground plane和power plane都太厚太大了。
把這四顆接上家電測試儀測電容量,都顯示1350uf以上,似乎還在誤差範圍內? 還有,找不到同規格的電容(D=8mm),最接近的是2700uf/2.5V(D=10mm),必須要少焊一顆才有位置裝上三顆2700uf/2.5v。

网友B:
為什麼你們會用這麼高的溫度
不要單點加熱 要有助焊劑 必要時要加鉛
多層板PCB 會散熱 要整片都是熱的會好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你們會用這麼高的溫度
不要單點加熱 要有助焊劑 必要時要加鉛
多層板PCB 會散熱 要整片都是熱的會好 ...

我沒有助焊劑但有加鉛錫,可能是我這塊顯示卡特別吧,因為我試著解焊廢板的MOS可以成功。說明一下,當初不管是繞圈圈或是只針對旁邊的銅箔加熱,不論多久都沒效,整片顯示卡已經發燙了還是一樣,最後仍由焊槍解決。我先在DPAK的頂端加上一些鉛錫,用450度烙鐵加熱融化後將其翹高,再處理另一端的兩個接腳就搞定了。

网友:
這種顯示卡的大面積鋪銅,會焊接到很火,溫度都散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你們會用這麼高的溫度
不要單點加熱 要有助焊劑 必要時要加鉛
多層板PCB 會散熱 要整片都是熱的會好 ...

助焊劑跟加鉛是重點,特別是助焊劑。還有就是要烙鐵不要接觸電容太久,烙鐵頭溫度一直掉又想加溫一直拉,造成開高溫也折不下來。

烙鐵頭的蓄積能量就好像憋尿一樣,憋很久、膀胱很漲,尿出來的力量就很大。但一旦尿了,再怎麼用力都沒有剛爆發出來那麼大。

大家練習一下利用在烙鐵頭蓄積能量最大時的那種狀態拆無鉛電容看看,助焊劑跟加鉛有助於傳熱,也就是加了助焊劑跟加鉛才能用上那烙鐵頭短短的「爆發力」。

楼主:
用烙鐵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熱風槍。烙鐵是hakko FM-202,用的是70W短尖形烙鐵頭,無論是回溫還是持續輸出應該是比一般品好很多了。買的同款電容、MOS今天寄到,晚上會換上去,希望能完修。

网友:
如果顯卡的MOS倍面沒有其他零件的話你可以試試看,從MOS的背面用熱風槍開到最大溫度猛吹,我試過,超有效!
比起從正面吹,還要管用!至少不會吹飛MOS旁邊的SMD貼片零件

网友:
搞定沒?
如果搞不定,寄給我,幫你處理

楼主:
這幾天太忙,實在沒時間,這禮拜會找時間把零件焊上。

网友:
GPU換過散熱膏了沒?
之前有一塊ASUS4870也是不定時熱當,把散熱膏重上,記憶體和部份MOS加自製散熱片就解決了.

楼主:
確定不是散熱膏問題,因為連電感都發燙了,以前不會這樣。

楼主:
晚上終於把MOSFET和電容焊上去了,開機到桌面過了十分鐘都沒有當機,可是散熱片、電感甚至是電容溫度都很高。用GPU-Z測試,發現問題出在MEMIO。這邊溫度待機時就高達90度左右,查了一下似乎不少人都有這種情形,我猜有可能是GPU有問題。 記得當初買來時溫度是很正常的,散熱片摸起來熱熱的,但是不會燙手。不知道各位有無任何建議?

楼主:
今天早上變成破圖,開機十次大概只有一次能順利進到Windows桌面。原本的記憶體時脈也很奇怪,BIOS最高設定900Mhz,測試出來竟然跑1100Mhz?! 用BIOS編輯器改成750Mhz(GPU)/900Mhz(Memory)並且重刷也沒效,這張卡問題應該滿嚴重的...

网友:
這邊溫度待機時就高達90度左右(70左右差不多)
感覺是散熱片接觸不良或是GPU風扇不夠力。(一路玩到掛)

楼主:
原本散熱片一開機就會飆高溫,所以不像是散熱片接觸不良。後來自行修改BIOS將風扇改成100%,順便降低核心速度後,溫度就恢復正常了(當初不知道如何記憶體如何跑到1100Mhz?)。現在的問題是開機會有雪花,很難進桌面,可能要重植錫球才有救。

网友(2014-04-07):
看過文章後,我覺得,使用熱風槍,常常看到,還是不能拆下來,那為什麼不用一個治具(切一塊鐵片或是銅片圍住),將要和的地方圈起來,那就不會熱散到其他地方,可以比較快速拆下零件,這樣的建議,不知道可行不,剛進論壇,學習中,如有錯誤見解,敬請告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