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G705 畫面顏色異常

楼主(2014-03-02):
各位大大,小弟日前接到一台MOZO G705畫面顯示異常

在站上搜尋維修實例,發現armay大大有一篇維修實例跟小弟的情形一樣

MOZO G705 畫面顏色異常(已完修)

小弟在其他的電路上看到這二個,請問可以代用嗎?

因為在網路上找不到這二個東西的資料,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A:
google查了一下似乎是不同東西,
不知道對不對,再請你比對一下電路

T3CS
151RB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查了一下似乎是不同東西,
不知道對不對,再請你比對一下電路

TR

TR

從這下手找差不多的可以替代喔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資料提供,不過這兩顆好像都不一樣~

繼嬻尋找......謝謝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