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smcwbr14s-n4無線路由開機只亮電源燈

楼主(2014-03-02):
不好意思,因為我的狀況和以下連結一模一樣,但無法更新了,只好再開一個
狀況: smcwbr14s-n4無線路由開機只亮電源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10-1-1.html

目前那兩個穩壓晶片(fp6182)測出來電壓都正常,電源供應器也換新了,用jtag和ttl線連進去都看不到東西,請教各位前輩還有哪一個元件可能有問題? 謝謝

FP6182腳位 電壓
1     7.8
2     5
3     3.3
4     0
5     1.2
6     1.4
7     4.4
8     0

另一組
腳位 電壓
1     6
2     5
3     1.4
4     0
5     1.2
6     1.0
7     4.3
8     0

网友A:
有烤過主晶片嗎?... 有沒有看過主晶片背面電路板是否有變色?
因為我之前有前一代的WBR14S-N3的機種3台,通通是一模一樣的毛病,主晶片長期高溫BGA脫焊
而且重點是機器都還很新....
最後有兩台主晶片烤一烤,然後通通上一塊散熱片,送人使用幾個月了還很正常,
其中一台則是晶片燒到掛點,但是又懶的買新晶片來換,直接零件全拆了當備料...
之前也碰過幾台這顆晶片的別牌ROUTER,很多也是省成本沒散熱片,然後晶片都熱到脫焊或是熱掛..

楼主:
感謝回覆...主晶片背面電路板沒有變色, 請問您是指那顆看不到腳的ralink cpu嗎? 直接用烘槍烤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烤過主晶片嗎?... 有沒有看過主晶片背面電路板是否有變色?
因為我之前有前一代的WBR14S-N3的機種3台,通 ...

感謝回覆,剛才用烘槍烤了一下後還是沒反應,請問用熱風槍大概要吹多久才有可能救回來?

网友:
熱風槍吹這種BGA晶片的問題你可能要尋求其他人的經驗了...
因為我是拿去用公司的維修用迴焊台烤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熱風槍要吹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