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國際牌洗衣機 NA-158NB洗不停簡易維修

楼主(2014-03-02):
機型

外觀

聽客人說:洗了一天還在洗,不知浪費了多少的水電!
聽到這話,心裡大概有譜了
先按脫水,檢視馬達剛啟動的霎那,發現迴轉盤和內桶沒有同時轉動,造成偏載

二話不說直接殺到運轉組(軸心)

拆下摩擦彈簧

手邊沒有相同規格的彈簧

切掉多出來的鋼圈

將傳動軸套套進彈簧(注意方向)

裝回時先用砂布磨一磨

用"線搭"對軸心的四角輕輕劃一下

將零件組回,來回轉動飛輪非常的平順

扳開離合器桿,使尖嘴離開白色齒輪後,轉動飛輪,已正常帶動內桶

確定完全沒有問題後將所有零件組回

順便檢查懸吊桿

逐一拆下吊桿檢查它的密合度,發現間隙稍大!

拆下鋼圈將它拉大

裝回鋼圈

拉張力...放開時已有"啵"一聲

接下來試機
同時按水量+洗衣+開機鍵後放開,再按一次水量鍵
開始洗衣

再按一次水量鍵,開始脫水

打開上蓋煞車平順

收工

网友A:
請問你用"線搭"輕輕劃兩下..是劃哪邊?用意呢?

网友B:
超級細工給你按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用"線搭"輕輕劃兩下..是劃哪邊?用意呢?

對角劃二下是為了增加和摩擦彈簧的摩擦係數,防止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級細工給你按個讚

看過許多tn01016424大的回覆文
在洗衣機方面,您是老前輩!

网友C:
"同時按水量+洗衣+開機鍵後放開,再按一次水量鍵"
這個用意是甚麼意思,是不是CTRL+ALT+DEL...

网友:
" 先按脫水,檢視馬達剛啟動的霎那,發現迴轉盤和內桶沒有同時轉動 "

這個狀況只有真正了解洗衣機的人才會去觀察的,真的只有霎那間~~高手

霎那間造成的衣物糾結,致使脫水不平衡而撞擊安全開關,導致程序進入不平衡調整機制,時間累加/重新注水/
轉盤轉動試圖撥開糾結的衣物,如無法排除就會再重複以上動作,造成洗衣時間拉得很長,一般設計應該是重複3次,
3次還無法排除,最後會響笛/顯示故障燈號,客人說洗了一天還在洗,應該是把它誇大了

网友:
受教了,感謝分享~

网友D:
好棒的文章 國際牌的修理方法好像差不多
原來還有用砂輪機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時按水量+洗衣+開機鍵後放開,再按一次水量鍵"
這個用意是甚麼意思,是不是CTRL+ALT+DEL... ...

不用注水......
直接進入洗衣行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注水......
直接進入洗衣行程~

請問這招是只適用於國際牌還是其他機種都適用,
還有其他密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招是只適用於國際牌還是其他機種都適用,
還有其他密技嗎?

是只適用於國際牌!
還有其他密技嗎?哈..哈...我也很想知道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棒的文章 國際牌的修理方法好像差不多
原來還有用砂輪機這招

回SUGO-ZIP大大
國際牌的修理方法好像差不多!應該是各廠牌的原理都差不多吧~

网友E:
請問大大這樣維修收費大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這樣維修收費大約多少

因人...因地...因物.....收費會有小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