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MP-42PX10)看10分鐘黑點畫面

楼主(2014-03-03):
剛開機畫面正常~幾分鐘後黑點越來越多~重開機休息一下又正常~請教一下各位這是主板有問題嗎?

LG電漿電視毛病真多~這是第3次故障了~在不行就要報廢了

畫面如下:

网友A:
零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老化了!

感謝版主Wooden的回覆~我自己本身也是維修工作者~IC拆拔都沒問題~只是修不同領域的東西

這一台電視自己修好過一次~一次給維修站修~要價不便宜才會想要自己摸看看~

是否有更明確的地方~我自己先打算電源板~Y~Z板電容先換一換~看是否有救嚕

网友A:
這種星光或蚊子亂飛的情形,常常遇到,
尤其是樂X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星光或蚊子亂飛的情形,常常遇到,
尤其是樂X牌的......

這台電漿問題真的不少~綠點雜訊~開機斜紋雜訊等等~

這兩項還可以不管他~看久會好就習慣了~

最嚴重就是這一點~黑點變多到畫面看不到為止~

只能先把全部咖啡色電容跟Z板680UF/250V電容先換掉試試看~

看能改善雜訊問題嗎?黑點問題最後在研究看看感謝大大再次的回覆

网友B:
Y版X版Z版主機板或電源版都有可能喔

電視都會老化  慢慢的一個一個壞!!!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

老實說現在LED壞得更厲害  等你換看LED就知道  LED真是很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版X版Z版主機板或電源版都有可能喔

電視都會老化  慢慢的一個一個壞!!!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

Led看2~3年光衰很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看2~3年光衰很嚴重

那這樣是不是意謂著以後LED電視要換燈條的機會大過於目前換燈管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版X版Z版主機板或電源版都有可能喔

電視都會老化  慢慢的一個一個壞!!!看你覺得值不值得修

聽你這樣一說~能修還是修看看吧!!不然換新的電視或許看個幾年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看2~3年光衰很嚴重

感謝阿資大的回覆~看起來問題不好找~範圍很大~

基本維修功力我還是有~慢慢找嚕

网友D:
我有一台50吋看10分鐘就自動關機.我的直覺是某些零件怕熱.這種電漿溫度高...裝個風扇...黑黑!!!!不會再自動關機了.....妳也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50吋看10分鐘就自動關機.我的直覺是某些零件怕熱.這種電漿溫度高...裝個風扇...黑黑!!!!不會再自動 ...

感謝大大的回覆~我也正有此意試看看~尤其Y~Z板的散熱片~摸起來會燙人..

先把電容換好~應該會裝個風扇幫助散熱n_087|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現在這問題已解~我加風扇跟換電容之後~問題就沒發生過了~

但畫面會有很多綠色斑點~看久就會變好一些~不知啥問題~請各位大大指點方向吧!!

外接輸入訊號一樣有綠色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