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P4 電源腳位的差別

楼主(2014-03-03):
好心的大大

可以指點一下

P3 P4的差別到底在哪阿><

這是20PIN 是P3  ????

這也是20PIN 也是P3  ????

這就是P4  對嗎 我也搞不清楚

參考處
http://mitblog.pixnet.net/blog/p ... 0%E4%BE%9B%E6%87%89

网友:
哪來不一樣,24PIN11,12,23,24拿掉就跟20PIN一樣。

网友:
講 p3 p4 有點怪
應該說是ATX12V的版本規範差異比較對n_079|

网友:
兩者無差異。
P3與P4的差異是差別在P4多定義了一組4Pin 12V電源給CPU使用。

至於20Pin與24Pin比較如下
去掉紅框部分,兩者接腳無差異。

這三種接腳的第一個與第二個皆可在P3與P4上使用。
第三個則為P4以後使用,然而大部分的廠商都會設計成可分離20Pin+4Pin的規格,
方便可在P3與P4上通用,若有ISA介面就得用第一種接腳,因為ISA介面有-5V的需求。
後期的定義則是取消了-5V的設計,因為ISA介面已經越來越少故予以取消。
有種情況為例外,某些ISA介面卡上會加入7905來產生-5V,避免電源供應器沒有提供-5V。

网友:
不該以什麼P3、P4稱呼ATX主電源接頭~

直接以ATX20、24PIN稱呼人家比較清楚你在講啥碗糕

网友:
建議樓主修改一下標題,應該有人會搞混

其實20PIN與24PIN都可以用,多4PIN是為個供電需求才新增的
但現今主機板CPU都獨立用4/8PIN供電
所以不會因為24PIN插上20PIN不會開機或不穩定情況發生

网友:
版主的圖一的20pin,是從看基板公插的定義;圖二的20pin是電源母插的定義,二者間只是正反,並無不同!

楼主:
小弟的疑問是因為,去買中古電源供應器問說要買20PIN

老闆問我要P3 還是P4電源
第18隻腳有沒有 -5V電源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疑問是因為,去買中古電源供應器問說要買20PIN

老闆問我要P3 還是P4電源

換一家買!~~~老闆很外行

你上網估狗一下"ATX電源規格"

這是INTEL為了系統需要而制定的PSU規格,隨著
時間演進改版,增加了不同腳位、輸出標準等準則
讓廠商有所依循....

這東西買二手幹啥?!~~消耗品~
直接買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疑問是因為,去買中古電源供應器問說要買20PIN

老闆問我要P3 還是P4電源

我想那老闆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
你如果要買P3用電源,那就是僅有20PIN而已
如果又買P4用,除了20PIN之外還多了以下這樣的4PIN:
比較簡單的的二分式說法罷了,科科
至於18腳的-5V問題,請參照4樓大之回答

网友A:
我來解譯一下下~~
老闆很內行,講行話~~
老闆說:
P3 就是是說 Pentium III 含以前電腦用的~ AT power....年代老~啟動開關連到power..
P4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規格 ATX 幾點幾板~啟動開關在主機板
因為他是賣中古power的~~自然需要接觸老舊電腦...

PS: 這樣說完,會不會被發現我老了?

网友B:
很小聲的請問,還有人用P3嗎?

网友:
你的問題那個賣中古power的老闆應該能回答你一些些,看他多久賣一顆~

google大神說:
露天有人在賣 p3 cpu
eBay也有人在賣 p3 cpu , mainboard..
淘寶也有賣....

PS: 我想買的 M3-ATX為什麼海峽二岸都沒人賣~~哭哭.....真的要從 eBay下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小聲的請問,還有人用P3嗎?

有,還很多在用;目前一般P3等級電腦都是用在工業控制(多配合ISA控制卡以及RS232介面使用,無ISA介面主板這方面的實用性就減少很多了)或當POS收銀機主機(小SIZE,MINI ATX或ITX)比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 就是是說 Pentium III 含以前電腦用的~ AT power....年代老~啟動開關連到power..
P4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規格 ATX 幾點幾板~啟動開關在主機板

大大您是否有記錯?Pentium III 很確定已經使用ATX電源了,那種POWER帶電源開關大約是80486之前的時代,那時機殼都是橫躺式,電源開關直接做在POWER上,從機殼右側靠後方開機。

第一代PENTIUM上市時就已經是ATX電源了,當時用PENTIUM 75裝了一台NT檔案伺服機,所以印象蠻深刻的。

P3,P4電源最大差異大概就是那個4P CPU供電插頭,其實那個可用轉接線經大4P來轉接,之後還有分20P還是20+4P,有沒有SATA供電插頭等差異。

网友:
Sorry有錯應該就是記錯了~不可考了~ ^^

我只是要說那個老闆說的是術語喔 p3 跟 p4 是真的有這回事喔~
不過那時有些機器是延用AT power..只是好像上一個轉換線吧~便宜嘛~窮學生都這樣用
我只記得我那時念專科的人生第一台電腦.... 386還是中古的~沒錢買新的~

网友:
嚴格來講當主機板用ATX規格時它的主電源插頭就是ATX的了,
後來因為CPU耗電量大增才有了4PIN的ATX12V專屬供電插座。

其實AT規格主機板也有用ATX電源插頭,大約是FSB100MHZ的
時代就有了!!當時我幫朋友組一台"第一張支援100外頻"的主機
板,採用AMD~K6處理器、SIS晶片組.....

我猜老闆說的P3、P4可能就是指那ATX12V插頭的有無..

楼主:
挖 所以不管p3 p4 第18隻腳都有 -5v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 所以不管p3 p4 第18隻腳都有 -5v 是這樣嗎

應該大部分都是這樣,不過也要注意一下POWER上面標示有無-5V
(我手上剛好有一顆附ATX 12V 4PIN的P4 POWER,看了一下,是有-5V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 所以不管p3 p4 第18隻腳都有 -5v 是這樣嗎

為何要糾結這各?
用不到的pin腳電壓,有的主機板根本沒拉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 所以不管p3 p4 第18隻腳都有 -5v 是這樣嗎

舊一點的POWER (20P) 通常有-5V,到了20+4P時代大多已取消,只要不是太舊的主機板通常不需要-5V,現在拿到需要-5V的主機板應該不容易了吧?所以這點幾乎可以無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 所以不管p3 p4 第18隻腳都有 -5v 是這樣嗎

這是看廠商是否要遵照當時訂定的ATX12V規範下去生產。
要不然那-5V對"一般市場"而言,是可有可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