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pache2雙網卡問題

楼主(2014-03-03):
小弟的環境是server 2003安裝appserv,
主機上有兩個網卡,
第一個網卡連接IP分享器有設定NAT,
原本只有使用一個網卡,WEB連線都很正常,

後來第二個網卡直接接中華電信的數據機撥接,
同時使用兩個網卡,
WEB外部就會無法連線進來,
只要第二個網卡有接上,不管有沒有撥接,
WEB都連不進去。

我在網路上爬文的有看到以下,

再來apache的那就是開啟http.conf檔案,以關鍵字listen去搜尋:

#Listen 12.34.56.78:80
Listen 80

應該會找到一個如同上方的設定,將 # 刪除以後,把ip改成IIS外的另一個ip即可。
下面那一行不需要刪除,就這樣留著即可。

我只照著設定,還是無法連線,請問有我遺漏什麼設定嗎!

网友A:
系統有重新啟動嗎?......(重啟伺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有重新啟動嗎?......(重啟伺服器)

有重啟伺服器,謝謝

网友B:
沒用過,不過試著改成
listen x.x.x.x 80
#listen 80
看看?  避免第二行設定搞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過,不過試著改成
listen x.x.x.x 80
#listen 80

剛試過了,
目前正在試試看跟VirtualHost有沒有關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重啟伺服器,謝謝

你這設定好像是單卡雙IP設定,有完整設定流程嗎?。。
應該是要綁定一個IP給WEB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設定好像是單卡雙IP設定,有完整設定流程嗎?。。
應該是要綁定一個IP給WEB用吧。。。。 ...

最下面是我設定的方法,
我是雙網卡雙IP,
第一個網卡是連接IP分享器,
有DHCP分配IP為192.168.88.100,
分享器有設定NAT,80 port轉到192.168.88.100,
之前只使用一個網卡時,連線都很正常,

這幾天要用到第二個網卡時,
直接接上中華電信的小烏龜,
小烏龜也會分配虛擬IP,192.168.1.106,
以前好像不會分配,會出現驚訝號的,

現在是沒有第二的網卡沒有撥接的時候,連線正常,
只要撥接上網後,apache就無法從外網連入,
下面是我的設定,設定是我網路上爬文設定的。

-----------------------------------------------------------------------------------分隔線

Listen 192.168.88.100:80
#Listen 80

-----------------------------------------------------------------------------------分隔線

# Use name-based virtual hosting.
NameVirtualHost 192.168.88.100:80

#
# VirtualHost example:
# Almost any Apache directive may go into a VirtualHost container.
# The first VirtualHost section is used for all requests that do not
# match a ServerName or ServerAlias in any <VirtualHost> block.
#
<VirtualHost 192.168.88.100:80>
    ServerAdmin webmaster@dummy-host.x
    DocumentRoot "Z:\AppServ\www"
    ServerName www.twandcn.com
    ServerAlias www.dummy-host.x
    ErrorLog "logs/dummy-host.x-error.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x-access.log" common
</VirtualHost>

<VirtualHost 192.168.88.100:80>
    ServerAdmin webmaster@dummy-host2.x
    DocumentRoot "Z:\AppServ\www"
    ServerName www.twandcn.com
    ErrorLog "logs/dummy-host2.x-error.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2.x-access.log" common

网友C:
你的gateway呢?
我覺得你的問題出在gateway.
基本上單一伺服器不可能設定兩個預設閘道(default gateway)
當你有兩個路由通往同一個區域(網段),必需設定順序(metric)
一台電腦或server不管有幾張網卡,是可以設定多個gateway,但是不建議,
在查詢路由的時候會遇上很多麻煩.
當然你還是可以設定很多個gateway,不過你要先告訴它什麼目的走什麼gateway.
也就是設static route.
另外就是,並不是每張網卡都一定要設定gateway,
server有二張網卡比較常見的應用只會有一張會設定gateway,
另一張不設定,不然你的封包很容易就鬼打牆找不到出口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gateway呢?
我覺得你的問題出在gateway.
基本上單一伺服器不可能設定兩個預設閘道(default gateway)

我爬文後,加入以下路由,
route -p add 0.0.0.0 mask 255.255.255.0 192.168.88.100
撥接ADSL後,外網就會無法連線後WEB,
撥接中斷後,就可以正常連線,
我加入這路由,有沒有錯誤的地方,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爬文後,加入以下路由,
route -p add 0.0.0.0 mask 255.255.255.0 192.168.88.100
撥接ADSL後,外網就 ...

提供這給你參考看看 http://th9452.wordpress.com/2010 ... %E9%A1%8C%EF%BC%81/
舉例如果你要實現同時訪問兩個網路就要用到route命令

第一步:route delete 0.0.0.0 "刪除所有0.0.0.0的路由"
第二步: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203.222.1.1 "添加0.0.0.0網路路由"
第三步:route add –p 203.222.0.0 mask 255.255.0.0 192.168.2.1 "添加203.222.0.0網路路由"
上列網址有教學你參考看看 我好久沒摸2003 了呵呵 現在改在摸其他的XDXD

楼主:
我有參考網站,嘗試以下設定,
一樣無法連線,網站中的例子是,
雙網卡一個外網用,一個內網用,
不過我的是兩個網卡都外網用,
設定這樣不知正不正確。
或者需要試試看虛擬電腦。

我有把ADSL撥接設定理的一個選項取消,
結果手機可以連上,電腦一直連不上。

下面是我網路的相關設定,

謝謝。

网友D:
假設內網卡是192.168.88.100
外網卡是 192.168.1.106, 那麼請問, 你 pppoe 取得的 ip 為何?
有沒有做對應? 另外有沒有開啟中華電信 adsl modem 的dmz功能?
因為你已經透過中華電信 adsl modem 撥接, 你必須關閉撥接的防火牆
ppp 有指定用哪一張卡嗎?

我不建議你這麼做
我建議你接兩台ip分享器比較安全, 如果你是公司行號, 可以考慮採用有雙 wan 的防火牆做負載分流

另外, 我都把兩個 port 做 team port 變成一張網卡, 1G+1G 的頻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設內網卡是192.168.88.100
外網卡是 192.168.1.106, 那麼請問, 你 pppoe 取得的 ip 為何?
有沒有做對應?  ...

我的兩個都是外網,
第一個網卡網關是192.168.88.1,IP:192.168.88.100,是接到RouterOS的
第二個網卡是直接接到ADSL
中華電信的數據機,我沒有設定過,
ppp沒有指定網卡,不過把第二個網卡停用,ppp就無法使用,所以是使用第二個網卡,

原本是想web服務 80port走第一個網卡,
ISCSI服務3260 port走第二個網卡,
後來發現好像沒辦法,

另外我有用route下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88.1

這兩行指令,
ppp連線後,使用另一台電腦無法連上web網站,
手機卻可以連上,
ppp斷線後,電腦就可以連上,真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兩個都是外網,
第一個網卡網關是192.168.88.1,IP:192.168.88.100,是接到RouterOS的
第二個網卡是 ...

能不能畫一下你的硬體配置圖??
你想做法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畫一下你的硬體配置圖??
你想做法的圖

第一次畫圖,

网友D:
請問你是用浮動 ip 嗎?
網卡2撥接的目的為何?
網卡1直接連到 hinet 有配 ip 嗎?

當兩張卡都連上 internet 時, 一定要指定 80 port 要轉向哪一個ip

如果你希望兩張卡都連上網際網路, 就要分別指向
但是這樣沒有太大的意義, 如果你的卡可以做 team port , 就做 team port
用一張卡去撥接就可以了

我想確認一下, 你說第二張卡接上去, 就不能用, 是指卡插上電腦嗎?

我有注意到你的中華電信有開 dhcp server, 建議把它關掉

===========================================
如果你的 server 是一般的pc , 就不用管 team port 了, 下圖就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畫圖,

你是要讓你的iscsi對外服務?!!!
建議你不要~pay-load太大了!而且不實用

iscsi對作業系統而言如同真實硬碟,網路不太可能(穩定到)可以讓她們做a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是用浮動 ip 嗎?
網卡2撥接的目的為何?
網卡1直接連到 hinet 有配 ip 嗎?

第二張網卡撥接原本是要使用ISCSI服務,
第一張網卡是接到RouterOS分享器,使用虛擬IP,

路由表只能設定IP從哪個網卡進出,
無法指定port指定網卡進出,

兩個網卡都接上線,web還可以連線,
如果ppp撥接後就會web無法連線,

中華電信要關閉dhcp server,還要進入小烏龜內部才能關閉吧!

ISCSI好像沒辦法NAT,會連不上線。

謝謝指教

网友:
1.先開啟防火牆的 port 進出對應, 例如進來時是 80 <-> 8080
2.從虛擬伺服器去做 port 轉換, 例如 8080 -> 192.168.88.100
你有架 nat 嗎? 所有的卡都要透過 nat 管理

另我上圖說過了, 你兩張卡同時上 internet, port 進來時, 不知道要給誰,
所以請你加一個 nat 上去, 由 nat 來管理 port 的進出
你參考一下第二張圖, 看看你缺了什麼

网友D:
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 網卡合併程式

NICExpress 4
http://www.pconline.com.cn/server/apply/0409/pic/NIC4.r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 網卡合併程式

NICExpress 4

先收藏起來,感謝。

网友:
路由表出了問題~
在你只有接分享器的時後,系統只有一條網路連線,用 route print是不會有 default gateway出現~
從那邊來的packet直接就到你電腦上~
在你撥接了另一條線的時後,這時電腦會有2個網路 channel.撥接好時,用default gateway這行會出現,應該會出現你撥接後的ip

1.
此時從分享器來的封包~
你可以轉送到系統 default gateway來~此時你的apache就會收到了~

route add –p "分享器網路" mask 255.255.0.0 "default gateway"

example:
route add –p 192.168.88.0 mask 255.255.0.0 "192.168.1.1"

如果有問題,就是submask狀況

需要你po你的  routing table出來才能分析~

底下是犯例~左邊是我用VirtualBox 模擬雙網卡跟我自己電腦只有單卡啟動時~

2. 或是在網路狀況改變時,從新啟動WEB server.裏面指定特定新的IP~
防火牆規則跟routing rule 本來就要依照網路的改變而重新設定,除非你2個都用分享器~電腦網路是不會改變的~

PS:我沒設定過windows的routing table..我只會設定我自己的寬頻分享器語法~ DD-WRT  ^^
上面設定語法可能會有點小錯~
想知道封包有沒有送過來,可以裝Wireshark 設定去看~
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