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TOM-202微波爐無法加熱

楼主(2014-03-03):
大同TOM-202微波爐
故障狀況:微波食物無法加熱

檢測狀況:

插電開機測試
轉盤運轉正常/電燈開啟正常/風扇轉動正常

檢視高壓保險絲正常,高壓二極體也正常。
沒量測電容的儀器,無法得知是否良好。
測量磁控管~~線圈兩端有阻值~~對外盒為不導通~~應屬正常
會是變壓器故障ㄋ嗎?

請先進們賜教!!

网友:
kenny大, 型號應該是TMO-202, 不是TOM-202喔~

另請參考版規第四條~
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3/02/22 修訂

网友:
簡單來說,變壓器就是由鐵芯和很多的漆包線組成的,一般除了插錯電之外很少碰到有人是變壓器故障的,大部分都是保險司、高壓二極體、高壓電容問題。

建議還是借個電表量一下電容吧,電容是倍壓電路的一部分,要是他故障的 磁控管就會沒電 無法啟動

网友:
檢查火力開關及高壓變壓器初級線圈上的電壓

网友:
門扣上面4個安全開關檢查一下~

网友:
磁控保險絲要查一下

网友:
一般微波爐能動作無法加熱,先換只新的高壓二級體試試,如不行再換高壓電容吧!

一般磁控管如斷線應該是量的出來的!

网友:
定時器故障.內部接點接觸不良.
建議更新比較好.大同服務站售180元.
以下是站內維修前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E6%B3%A2%E7%88%90

网友:
開啟微波功能,然後測量變壓器初級圈是否有AC110V,這樣大概就
可以區隔出哪部分故障了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有空再拆開試試

网友:
注意不要碰到二次側,沒有高壓檢測設備也不要試圖活電下測量,並注意高壓電容測量前需放電,以免遭電擊或是損壞儀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