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鉛酸電池充電器

楼主(2014-03-03):
利用市售"交換式電源模組",配合LM393組成鉛酸電池充電電路
-------------------------------------------------------------------------------
交換式電源模組
輸入:100~240V 50/60HZ,輸出13.8V 6A  最大負載功率100瓦

尺寸:長10.7公分   寬6.7公分  高2.8公分

PWM晶片 CR6842T.pdf (164.42 KB, 下載次數: 98)

MOS晶體 6R165P.pdf (293.72 KB, 下載次數: 59)

經過實際測試,空載電壓約13.7V,有過功率保護功能
缺點是當負載移除時,會出現約0.5秒的關閉輸出現象
----------------------------------------------------------------------------------
充電電路

除了R1.R3.R4.R5.C1.TL431.PC817是原本的

R2-R5是TL431的分壓電路,R6是輸出電流檢測電阻

過電流保護,由R7-R10/Q1/Q2組成
當輸出電流達到約5.5安培時,流過R6產生1.1V
1.1V經過R7/R8分壓後,驅動Q2將Q1導通
使+BAT經過Q1.R4使TL431崩潰電壓降低,進而達到保護功用

電壓切換可由"SW-PSU"開關強制13.8V輸出
或由IC1-LM393控制

IC1B.R17-R20組成電壓放大電路,將R6的電壓值放大
R15.D2.D3.C3組成約1.4V的基準電壓
IC1A.R14.R16組成電壓比較電路

當偵測到輸出電流低於約0.6A時,驅動Q3使輸出電壓為13.8V
當偵測電流大於0.6A時,關閉Q3使輸出電壓為14.8V
(如果強制開關啟動,則輸出電壓維持13.8V)

前面板-設置電壓表監控

後面板-設置散熱風扇與LED指示

交換式電源模組

控制電路板

散熱風扇與蕭特基二極體

本充電器可以當作"供電"與"充電"兩用
當"SW-PSU"打開時-為供電模式
當"SW-PSU"關閉時-為充電模式
供電模式:13.8V  5.5A
充電模式:14.8V/13.8V  5.5A
因為輸出端有經過蕭特基二極體,輸出電壓要減去約0.35V的壓降
所以實際輸出約14.5V/13.5V
Protel Schematic.pdf (15.65 KB, 下載次數: 226)
2014/03/05更新-電路圖

网友A:
IC1A output 是啥麼模式  為何接到 C2 負極 (GND ?)
IC1A/ / D1 電源 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1A output 是啥麼模式  為何接到 C2 負極 (GND ?)
IC1A/ / D1 電源 在哪裡?

TO:版主
您的眼睛太利了,連小弟沒發現到的錯誤
都被您給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