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鐵捲門遙控器更換與維修

楼主(2014-03-04):
昨天傍晚要開鐵捲門,忽然動也不動,以為遙控器出問題,換一支試看看,還是不動,
再換一支,情況不變,只好按手動開關,還好會動,----------那問題不在馬達了。
爬到天花板上檢查,遙控主機看不出異樣,試了一下,會動了可是距離超近,幾乎要貼著
主機天線才有動作,為了晚上可能出門,只好先買一組來更換,花了1K銀子。
裝上後恢復正常。
早上起來後,認為舊的應該可以檢查看看,會動作就是距離超短,把焊點檢查補焊,
還是一樣,基板上有四顆C945的電晶體,剛好手上有,換換看,換了一個,哈!OK了。

网友:
請問您怎麼知道要換C945的?怎麼測出來的嗎?

楼主:
瞎矇,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剛好手上有C945,就換了。
上面有一個7808,量的電壓正常。

网友:
家裡鐵捲門也常需短距離遙控才可使用拆下來試試看。

网友:
許多人家裏都有遙控鐵捲門,這個案例不錯,先收起來當參考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雖然沒這個遙控器但是也收起來當備用資料

楼主:
huifang  哈~瞎矇碰到耗子~(既然有手上有,怎麼不做測量比對,在看看差在哪裡呢,維修也好有個交代,給大家做個良好示範疑慮分析。

我的三用表量不出所以然............
我只換了第一個 C945,測試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uifang  哈~瞎矇碰到耗子~(既然有手上有,怎麼不做測量比對,在看看差在哪裡呢,維修也好有個交代,給大家 ...

原來如"鼠",瞎矇也是需要真材實料的。(恭喜完修喔)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鼠",瞎矇也是需要真材實料的。(恭喜完修喔)呵呵

此一鼠,在c945的腳上,拉了C,讓電路上C的值改變了,緊接著生鏽長出了xK的R

這多出來的R.C使得,串並聯諧振電路產生了頻率飄移,而造成收訊距離變短的現象!

這一連串的因果效應,使得電路失去原有功能。

就在那,一拆 一裝, 一切就都恢護正常了!....猜!掰!

网友B:
恭喜又多了一個備用 那會調上去下來停止間格嗎? 怕被捲進怕整個掉下來
現在遙控時要看要等到安全位置 才能離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又多了一個備用 那會調上去下來停止間格嗎? 怕被捲進怕整個掉下來
現在遙控時要看要等到安全位置 才能 ...

上去、下來的位置是馬達上面有定位器,和遙控器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去、下來的位置是馬達上面有定位器,和遙控器無關。

馬達上面有兩個旋鈕 就是這兩個 對吧!

楼主:
一般鐵捲門馬達上有:
剎車電磁閥。
線路持續電磁控制器或繼電器。
上下定位器。

网友C:
之前舊的主機故障之前  有兩個遙控器 一個 沒辦法遙控  最後兩個都沒辦法遙控 難道都是頻率漂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舊的主機故障之前  有兩個遙控器 一個 沒辦法遙控  最後兩個都沒辦法遙控 難道都是頻率漂移嗎

有可能,可以拆開調一調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舊的主機故障之前  有兩個遙控器 一個 沒辦法遙控  最後兩個都沒辦法遙控 難道都是頻率漂移嗎

1.檢查電源開關,電池,電池很容易正負極性會被裝錯了或換新電池。

2.遙控器按任– 鍵都要led會亮燈,不亮軟鍵開關接觸不良。

3.圖二左上角dip編碼開關2.3.4.7.on要和遙控器上的編碼開關一樣...並且用電表確認編碼開關,是確實導通。

4.頻率漂移..先清潔並乾燥遙控器pcb板,後方可嘗試去調整遙控器上的可變電容(vc)。...遙控器.頻率漂移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檢查電源開關,電池,電池很容易正負極性會被裝錯了或換新電池。

2.遙控器按任– 鍵都要led會亮燈,不亮 ...

1 2 3 項早就確認過 也嘗試去調整遙控器上的可變電容(vc) 本身是電子科畢   慚愧啊 改日有控在來檢修吧 謝謝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