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ELL 筆電電池拆解

楼主(2014-03-04):
買了個DELL副廠電池, 五個月內第三次開機時出現"沒有電池"警告, 電池還是可以持續供電但是不會充電...

就這樣用到沒電為止, 原本想在保固內換新, 無奈美國商家(我在加拿大)要求自付來回運費還要特殊包裝, 價格可以買2顆還有找, 只好自認倒楣了.

還抱著希望將它修好, 不敢用"暴力拆解法"大卸八塊, 花了兩週終於找出正確方向.

這電池的編號竟然Google不到!!! 6顆電池兩兩併聯後再串連, 兩端量到9.4V. 看起來不太像是黑心電池(品相還不錯), 猜測是控制板壞了.

充放電控制板共有四條電線接到電池, 應該是可以單獨充併聯電池組. 原本猜想有類似保險絲的斷路保護, 看了半天也沒找到...

网友A:
這是大陸電池,據說品牌叫"卓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1137125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大陸電池,據說品牌叫"卓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113712517

看了一下該電池的規格
1900mah
充電1C
放電2C
一整個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大陸電池,據說品牌叫"卓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113712517

哇! 太厲害了!!!

看起來這也是戰鬥機種...

外盒貼標5200mAh, 充放電板貼4400mAh, 結果只有3800mAh...

网友:
其實也不確定是否貼的這款就是樓主筆電電池採用的,只是剛好同廠牌而已

网友B:
請問:這電池可再生使用嗎?
因為有客人跟我要這東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電池可再生使用嗎?
因為有客人跟我要這東西

請參考這帖...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2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這帖...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26-1-1.html

這就是18650…
感謝 您的解感。

楼主:
剛才趁著空檔繼續研究, 拆掉絕緣膠帶檢查電壓, 發現這個白色原件(保險絲?!)應該是橋接到4407A(MOSFET)

白色原件(保險絲?!)近照, 規格看起來像是DC 50V 9A吧?

連接電池端有電壓9.4V, 連接4407A端為0V, 應該是它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趁著空檔繼續研究, 拆掉絕緣膠帶檢查電壓, 發現這個白色原件(保險絲?!)應該是橋接到4407A(MOSFET)

這個就是惡名昭張的溫度保險絲,
規格是:50V 9A 139℃
如果斷路了,就找類似規格的換上吧!
焊的時候要注意,不要加熱太久,
省得還沒換上就先燒斷了!

楼主:
呵呵... 難怪它的端腳拉的那麼長, 降低焊接時過熱燒掉的機率...

找了下eBay, 最接近的規格是250V 10A 142℃ 應該可以替代吧?

网友:
慢...

這顆 FUSE 的規格型號是 TAMURA 的 T6D

它是用來做 Mosfet 失效時的保護措施, 它會燒燬一般來說是 Mosfet 溫度過高造成 (當然也有例外),
要更換前先確認那兩顆 AO4407A 有沒有問題.

還有要小心短路與火線作業的風險, 安全第一

楼主:
對呦, 這顆fuse原本是跟那兩顆4407A密封在白色的橡膠(導熱橡膠?)底下, 我是用小刀刮掉橡膠才能拍照...

不過在筆電出現沒有偵測到電池時, 這顆電池還繼續用了約一小時, 兩個MOSFET應該還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呦, 這顆fuse原本是跟那兩顆4407A密封在白色的橡膠(導熱橡膠?)底下, 我是用小刀刮掉橡膠才能拍照...

不 ...

那兩顆 AO4407 是 P-CH Mosfet, 用來做充電與放電的開關;

如果發生故障時, 運氣好就完全燒燬變成開路不導通; 狀況差時就變成一個阻抗, 只要有電流通過就發熱,
也因此才要裝那個溫度保險絲來確保安全.

楼主:
多謝提醒, 很有可能是充電控制4407A過熱...

以前還沒拆過筆電電池, 感覺應該是要先卸載電池組以確保安全, 免得橡膠還沒刮完電池就先炸掉了...

這個電池組共有四條電線, 請問應該從Ground, 還是從最高電源端依序解焊比較安全?

网友:
有時電池斷電就會造成電池管理IC鎖住,整組電池會變成不可用,除非解鎖或是不斷電下拆卸

楼主:
啊...這個就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提醒, 很有可能是充電控制4407A過熱...

以前還沒拆過筆電電池, 感覺應該是要先卸載電池組以確保安全,  ...

怎麼拆??? 這真的很難給答案
三串的電池會有四條線, 用來監控各電池芯的電壓(當然最正跟負主要功能是送電)

古早以前是從最負端先拆, 理由是負極解掉之後就沒有參考準位, 電路會失效,
同時也就比較不會因碰觸而短路;

後來電池 IC 越來越聰明也越安全, 任何不正常的斷電都會視為異常,
所以拆掉任一條都會造成誤判以為某组電池芯有問題而產生相對的反應,
有些只會發出警告信號, 有些就如狼大所說的鎖死而失效, 甚者會燒掉主動保險絲...

小弟的看法: 如果真的想試試看, 既然初步分析是連接到正極的溫度保險絲不良,
那就從最正端依序解焊吧.

老話一句, 沒把握就不要動, 認真對待作業時的風險, 注意絕緣小心短路, 安全第一~~~

网友:
拆電池組的話,從高到低拆,裝上反之。
不過看晶片,有的斷電就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