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3S 無電壓

楼主(2014-03-04):
本來無電壓換上圖一 IC EA1530  有14V 5V 電壓
但接上A/D  電壓都被拉低 7V 和1.7V左右
外接公板 5V的AD板 也是被拉掉!
板上電解電容都換過了,還是一樣,有時電壓就不會被拉掉   謝謝

20140303_161704 (复制).jpg 20140303_161654 (复制) (复制).jpg 20140303_161643 (复制).jpg

网友A:
意思是有負載輸出就會降低就是了?

网友B:
把一次測電容換掉  還有看150V夠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有負載輸出就會降低就是了?

是的!有時又正常 有時又沒被拉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次測電容換掉  還有看150V夠不夠

160幾V 板上的電解電容都有換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時又正常 有時又沒被拉掉

我的經驗是~可能AD板有東西短路,拉掉了電壓~

它沒到發燙、冒煙的程度~~

你檢查一下AD板上DC-DC電路看看..或者換張PI測試
那張AD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經驗是~可能AD板有東西短路,拉掉了電壓~

它沒到發燙、冒煙的程度~~

外接公板 AD板 ,也是被拉掉!
已經確認是電源板問題

网友:
鎖在散熱片上的零件有沒有換過,不然小弟也想不到了

网友:
量一下 R909 跟 D901 看看, 還有那顆 22uF 的小電解電容

附上網路上找的電路圖, 版本可能有差, 參考看看吧

网友:
讚喔線路圖^^~~

网友:
嘿~有線路圖了,你快研究研究吧~~~

看看是哪些可疑元件導致輸出不足.....既然用其他AD
也被拉低...我猜有元件要壞不壞導致輸出負載一高就
弱下去了...

网友C:
EA1530會故障,週邊的元件也應檢查,換好了空載正常,
但接負載電壓會跳動的話,EA1530旁邊的電阻電容和ZINER,
一個都不要放過。

网友:
R914  0.22  2W
檢查一下

网友:
感謝lazy版大提供線路圖,好好的研究一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EA1530會故障,週邊的元件也應檢查,換好了空載正常,
但接負載電壓會跳動的話,EA1530旁邊的電阻電容和ZIN ...

感謝!我在研究看看

网友:
(紅圈處) 光藕跟3腳穩壓器量測看看  可以的話直接換掉試看看(包括那2顆電容)

网友D:
431,,,,, 全面更换,,,,你会看到结果

小电容也最好做更换,至少要检查,

在来是全面补焊,试试看噜!

网友:
報告WET大,我是用手機打的,點到簡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1,,,,, 全面更换,,,,你会看到结果

小电容也最好做更换,至少要检查,

PC123之前有換過  目前換了TL431 電壓變了約2倍電壓 10V 和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PC123之前有換過  目前換了TL431 電壓變了約2倍電壓 10V 和28V

回授電路及PWM的電壓值正確嗎???

网友:
我多圈起來的部分 你查一下依該會有收穫 再者貼片式電容 在你更換的IC周邊也仔細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