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pq4642 這該不會是面板掛了吧

楼主(2014-03-04):
這台剛開始時出現冷開機ok(背光均勻正常),關掉再開就無背光,私下詢問過wet大,wet大覺的是燈管問題,測試燈管後發現多根燈管僅亮兩邊,確認燈管故障(在此謝過wet大指導),還未來的及詢問燈管,今天又有新狀況,背光不均,右側殘影,詢問板上前輩,這面板該不會掛了吧.

网友A:
如沒錯  應該是t460hw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沒錯  應該是t460hw02

請問beer大,這個面板弄得到嗎?還是有方式修復面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beer大,這個面板弄得到嗎?還是有方式修復面板?

46拆機 高解今天同行來買走了
記的沒屋頂有人在賣  有兩家但是部便宜
修護方法很多種有多人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拆機 高解今天同行來買走了
記的沒屋頂有人在賣  有兩家但是部便宜
修護方法很多種有多人會修  ...

請beer大指點該向哪位前輩請教或送至何處修?

网友B:
RE: benq pq4642 這該不會是面板掛了吧

這個應該是P+I板,第二張圖很明顯,面板燈管應該是EEFL,所有燈管在裡面是並聯的,我認為第二張圖明顯是燈管的供電不足(毛病出現時,關機電源板敲看看在開機,是否是完整正常的畫面),電源板補補看吧!笨Q52吋的我也是同毛病,補焊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P+I板,第二張圖很明顯,面板燈管應該是EEFL,所有燈管在裡面是並聯的,我認為第二張圖明顯是燈 ...

剛出現症狀時,高壓板及P+I板已補焊一次,2次拔下P+I板量測電容無異狀,裝回,可能有漏焊,明天檢察後再向阿資大請教.

网友C:
面板壞~~但可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出現症狀時,高壓板及P+I板已補焊一次,2次拔下P+I板量測電容無異狀,裝回,可能有漏焊,明天檢察後再向阿資 ...

那個電容都是KY的好像都很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板壞~~但可以修!!

好功夫..一眼看穿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很有爭議的故障@@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