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HTC Desire A8181無法開機求救有高手修過嗎

楼主(2014-03-04):
有高手可以幫忙嗎
我有一隻HTC Desire A8181手機
目前開機時會停在HTC綠字白底的劃面
而且會震動 5次
我有拆開過
有整理過了還是一樣
請教有高手曾遇到這樣嗎
要如何排除呢
感謝

网友:
有沒有wipe,雙清看看。開機鍵加音量向上,進入recovery模式。

楼主:
謝謝CCH002的回覆
這個我有試過
我沒有金卡所以不行
而且前幾天有拿去神腦
服務人員說有用軟體跑過結果跑不起來
所以說要換板子

网友:
開機震動5次代表板子壞掉,需更換(之前有處理過HD2也是一樣的情況)
這台是Desire,己經出很久了,可以換掉了

楼主:
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找到一個電池
我猜應該是那個電池的問題
它應該是BIOS用的電池
因為沒電了所以就無法開機
但是這個水銀電池超小個的不知要去那買
而且就算換好了
要怎麼將程式寫進BIOS裡呢
這問有大大可以給個建議嗎

楼主:
補個相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找到一個電池
我猜應該是那個電池的問題

1.這是手機RTC backup電池  用來當鋰電池取下 RTC 32.768khz 電路能夠維持一段時間  應該跟BIOS無關
2.有用鋰電 or 金電容 達成設計
http://www.sii.co.jp/components/battery/topEN.jsp

3.看外型很像  XH Capacitors  詳細型號你要想辦法從故障品取得
http://www.sii.co.jp/components/ ... EN.jsp?recordID=302

4.若要手機試功能 此電容不焊也可以  用SMD 10uf 先取代
若無其他錯誤應該就可以正常開機
每次電池取下後再上電  手機時間就要再重設一次

楼主:
感謝duncan回覆
您的意思他是電容嗎
怎麼看起來是電池
目前就像前面敘述
開機後營幕卡在白底緣字htc的晝面
進不了開機模式
我覺得是記憶電池沒電bios程式遺失了
因此無法開機
之前有拿去中華電信給客服看他說要跑程式看看
我在猜就是因為那電池沒電所以跑不起來喔
不知對不對

我很強烈的懷疑是沒有開機程式的關係
請問有人有這隻手機的開機檔嗎
有的可以上傳嗎
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duncan回覆
您的意思他是電容嗎
怎麼看起來是電池

要不試著使用原廠ROM重刷一次?

楼主:
ROM內的程式應該是消失了
要用記憶卡開機才行
但是我沒有開機的記憶卡
所以..............................

网友:
舊的手機如只有這板子壞了,可以去對岸買二手板回來刷繁中rom,價格還好.

楼主:
其實這隻手機有點年限了
我只是好玩拿出來玩玩
不大想花大錢把它修好
但如果是花一點資源就能修好
那當然會想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ROM內的程式應該是消失了
要用記憶卡開機才行
但是我沒有開機的記憶卡

所以才說, 您要不要試著重刷一次官方原廠ROM試試...
參考網站

如果試過可以的話, 還請您記得回來和痞友分享一下心得~

楼主:
好像還是不行
刷到一半就會跳出
然後又卡住並震動5次
看來是沒救了
不過那個鋰電池我有量過是真的沒電了
不知會影響刷機嗎

楼主:
回huifang大大
能充電
還充到亮綠灯了
但是很奇怪接上usb線後進電腦看並沒有看到手機設置
我猜應該是看不到所以不能刷
刷ruu跑到一半也會跟我說我沒有連usb線
看來愈來愈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huifang大大
能充電
還充到亮綠灯了

補上內建電池
1.關機狀態下,長按音量下鍵不放,再按住電源鍵也不放,之後進入全英文的工程模式;
2.利用音量下鍵選擇到"Clear Storage",再按下電源鍵確認執行;
3.再次按壓音量上鍵,之後系統自動重啟並完成恢復。
試過以上操作都不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還是不行
刷到一半就會跳出
然後又卡住並震動5次

刷機時一定要裝上足夠電量的電池(最好是充飽狀態)
因刷機時不會啟用USB電源~

网友(2014-04-03):
引用 楼主:
回huifang大大
能充電
還充到亮綠灯了

接上USB後進電腦看不到手機裝置...指的是裝置管理員裡沒看到?
如是的話, 先確定那條USB線是正常的(DATA線無斷)..

另"刷ruu跑到一半也會跟我說我沒有連usb線" 可否拍下畫面貼上來..
以利各版大判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