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W-XV122 無法排水,NTCF14SDB1 排水總成(有照片),完修!

楼主(2014-03-04):
馬達型號是 NTCF14SDB1,不過,他連帶有電磁閥與皮帶輪拉動一條鋼絲來開啟排水閥。
洗衣服洗到一半,出現ERROR CODE,d3,意思是排水阻塞。檢查結果,其實是排水閥不動作。
不知該如何檢查?到底是控制電路沒送信號?還是排水閥故障?

確定排水閥故障,換一個就好了。藍茶之間是導通的。壞掉的,紅藍的電阻是2.766K。好的紅藍的電駔是2.613K。不知這是否可以用來判斷是否故障的數據?
有空再拆開來研究。

网友:
故障時>>用三用電表測排水閥有沒有AC110V,如果有表示排水閥故障,如果沒有電請檢查控制電路。

网友:
這個東東很愛罷工換掉就好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確定有電壓,是排水閥有問題!
買了一個二手的,換上去......就好了啦!

网友:
3#前輩甘丹家電是您開的嗎?好奇中。。。。。
恭喜樓主完修。。

网友:
一般這種電子基板控制的洗衣機
如果ERROR CODE非顯示"需要請服務人員檢修"項目(使用說明書之言),則通常都是CODE相對應的部分出狀況OR當項零件損壞
如三菱洗衣機顯示d3,則就是單純排水問題(排水管道堵塞OR排水閥相關零件故障),壞到機板部分則會另顯示其他CODE,顯示不排水結果是壞到基版的....我好像還沒遇到過說

网友:
那個甘丹家電
只是怕電腦掛點照片遺失所開立的
照ˋ片絕對沒浮水印
方便同業找資料
喜歡打包帶走不需要留下腳印
所以有點紅
順便賺點外快
貼補生活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