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傳統電視ST-34HD 後面是1還是8有點小忘

楼主(2014-03-05):
有待機電源燈
但是無法啟動
請教各位先進
我開從哪裡著手呢??

有沒有機板照片
一步一步交呢?
小弟只知道理論不太知道位置

网友:
建議您應該把照片貼上來。

楼主:
好的 明天補照片

网友:
一步一步教?!~~那得看你有沒有哪個條件~

不然我也很想請飛行員一步一步教我開波音747...

看網路上那種維修文以為很簡單,想依樣畫葫蘆?!

看運氣~~簡單的一步一步教還可以,有些一步一步

的有風險,反倒可能一步一步讓你沒命...

這話得說在前頭.......

楼主:
嗯~謝謝指教 我文章刪除好了
我拿去給人賺
行了吧??

講話有必要這樣???

我想學不行?
你就那麼利害都不用人教 馬上就會?

誰不是從0開始

如果說有基本電子底

機版拍出來 確定是這個IC或電容壞掉
也指出是這個IC壞 一樣畫葫蘆誰不會??

就是不知道位置才問?

你不高興不要回不要看
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謝謝指教 我文章刪除好了
我拿去給人賺
行了吧??

skymoto122 大您誤會了,傳統CRT真的有些危險,內部高壓線圈會電昏人,在論壇上大大們對於新手不敢貿然教學,一不小心會釀人命,建議您還是先找有認識的大大,在旁教您論壇大大不想看到在論壇教授維修而發生意外,不可不慎阿~~~

補充:善用站上搜尋,裡面有很多保貴資料,先行吸收,有把握再拆修,剛剛搜到一份站上大大分享的資料,您可先行端詳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CRT

网友:
處理傳統電視真的要很小心,內部帶有危險電壓,沒處理好會造成嚴重傷害或是危及性命,所以會建議有經驗者進行較好

网友:
CRT可是會電死人的高壓輸出是在26000V到33000V  被電到不死才奇怪   不是專業人士有可能傷亡的

网友:
先說在前,本人無意幫誰說話,只是分享一下自身的經驗
說到修CRT電視,我也有十數年的經驗了,也遇到了很多慘痛狀況
最慘的一次是在作CRT高壓打擊回春時26000V高壓直接打到離心臟不遠的地方,當時一整個昏了快兩小時
還好當時連水平晶體也被一併打爆造成主保險絲燒斷,整個斷電,不然小命休矣
在電子產品的領域之中,CRT顯示器(包括電視以及各式各樣的MONITOR)算是比較特殊的東西
內部有僅5V的小電壓,也有100-200V的高電壓,更有高壓部分的20KV
如果沒有搞清楚電路走向等相關知識,輕者電表工具損毀(我在初學時就燒掉兩支電表),重者造成生命危險
a471版大發言或許稍嫌衝了些,但出發點也是良善的
在此建議開版大先爬一下舊文,先了解一下查修方向
再把實機照片貼上來,我們也會不吝指導

网友:
小弟以前學校裡有個德籍物理教授說過,電看不到聽不到,碰到時已經來不及了,建議樓主先練習電氣安全操作(高職等級就行,書本到處有賣有的借),畢竟生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