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11 32吋液晶電視

楼主(2014-03-05):
開機時喇叭會有波波坡的聲音~之後約3秒鐘就開機 一開始開機是藍畫面但有點橫的白色規線
需要轉台畫面才會出現
此時轉台比如59轉到60 到60台一樣會有橫的白色規線
但是約3秒就正常

畫面就變成有點像油墨的那種色彩
淺黃色這樣

楼主:
2秒就正常了

2秒就正常了

然後畫面出現有規線

然後畫面出現有規線

開機時藍畫面

開機時藍畫面
這是轉台時會出現!!剛剛開機也會出現這樣

网友:
要自己修?~~那就拆開看看吧

楼主:
是的~想自己試試看~請問像這樣的情形是哪一方面有問題呢?
店家說是主版壞了

网友:
小電源電容壞(濂波太大需要用示波器量測)   不然就  BGA IC空焊

网友:
mainboard error 58分內可完修...
在看一段時間後...布面格紋就會一直出現了...

楼主:
了解~如果說是電容壞了就比較好處理了 因為之前維修人員說是主版壞掉
要換主版
不然就是要改公版

网友:
完修了嗎??
Etron flash(BGA)烤一烤+兩旁 226 or 107 換掉(4~6顆) 就完修了...簡單吧!!

网友:
通常只要是故障, 維修人員都會說簡說主版壞掉...

网友:
烤一烤是會好~但同陣狀復發是遲早的事.....

网友A:
換公板.....
一次解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公板.....
一次解決~~~

雖然我做同行維修時間不常...遇到一堆白癡問題打發時間...
但始終相信原板修復才是王道...除非不得已我是不換公版的...ooxx
三年前修過這台機子還在工作當中...運氣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做同行維修時間不常...遇到一堆白癡問題打發時間...
但始終相信原板修復才是王道...除非不得已我是 ...

小弟功力尚淺.....原板修護大約一年就回鍋!

网友:
修理或換公版見仁見智"換公版=老電腦換主機板和cpu升級由各位自由判定""""""

网友:
贊同樓上的說法, 而我的公板更換抉擇在於:
1. 壞品零件取得是否方便, 價位是否值得..;
2.完修花費時間, 敦快敦慢;
3.壞品是自己的( 磨技術, 原板修 ), 客戶的( 先修原板, 不行再建議改公板 )...

网友:
Etron flash(BGA)烤一烤+兩旁 226 or 107 換掉(4~6顆) 就完修了...簡單吧!!

Etron flash(BGA)烤一烤---->這是技術重點,每個人對於烤一烤的流程及方法多不相同
                                      因此能撐的時間長短也不同,烤完後的後置補強處理亦是重點

當然,有 BGA機器就簡單多了,拆掉重新植錫球,在焊回這樣就跟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
主板壞,就是那一顆BGA焊點掛,最好是換一顆新的.
那一型的有背一個大大的視訊盒的機器都是這樣的.

楼主:
圖二白色規線已經完修了 就是送給店家修理 = =  店家說主機板壞了 換一個二手的
跟我收1500 然後電是回來了 轉台時 規線是不見了
但是顏色還是一樣偏黃色....

請問樓上的大大們

BGA焊點掛 BGA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二白色規線已經完修了 就是送給店家修理 = =  店家說主機板壞了 換一個二手的
跟我收1500 然後電是回來了 ...

1. 1500 是user 價 -->合理
2. 顏色變黃...原因很多種..舉例如: 燈管老化、接點接觸不良..etc, 都會發生..
3. BGA是甚麼 -->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21-1-1.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38vQxXv0GE

楼主:
了解~但是液晶電是有所謂的偏光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但是液晶電是有所謂的偏光膜嗎??

估狗一下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网友:
圖二白色規線已經完修了 就是送給店家修理 = =  店家說主機板壞了 換一個二手的
跟我收1500 然後電是回來了 轉台時 規線是不見了
但是顏色還是一樣偏黃色....
========================
總覺得你所問的問題很矛盾,你今天送給店家維修,基本上維修完畢店家多會熱機測試,我不太認為畫面有偏黃維修店家會沒有注意到 !
你難道沒有問幫你維修的店家為什麼"顏色還是一樣偏黃色"嗎?

還是說你們已經說好NT:1500只換主板,其他問題一概不管?

你現在的問題因該是找你維修的店家,而不是一直在這邊問為什麼會"偏黃",就算告知你種種變黃的可能,那你又要如何呢?
店家既然收了你的錢就要幫你把問題處理好,不然你可以要求退錢還原故障主板.另找其他店家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換公板.....
一次解決~~~

32v11改公板比較容易施工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二白色規線已經完修了 就是送給店家修理 = =  店家說主機板壞了 換一個二手的
跟我收1500 然後電是回來了 ...

但是顏色還是一樣偏黃色....來張圖片較好判斷~

楼主:
大大~店家說他板子燒壞 調一塊板子 800塊 算我1500 我說一樣篇黃 只是轉台有規線 你這樣處理沒有好 收錢實在沒有道理...結果他退我500 說他買二手主機板800 200是他的工錢 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上來發問 因為他說是我面板老化 之後又說是偏光膜壞了 總之  就是功夫不到 出來騙錢

网友:
很有可能是面板黃了,有另一解決方法.
但是可視角度會變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v11改公板比較容易施工說

昰這一型的通病嗎?改公板顏色一樣偏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店家說他板子燒壞 調一塊板子 800塊 算我1500 我說一樣篇黃 只是轉台有規線 你這樣處理沒有好 收錢實 ...

原來只花了1,000元換主版還不算貴(修歸線),有可能是當初沒跟老闆說顏色問題,他也認為您這種情形已經看很久了,就不再修了,也並非功夫不到,如果判定面板問題,您會再花錢嗎?

网友:
面板黃了,9成是燈管老化.

楼主:
很確定是當初說這台電視有2個毛病.一個是影像偏黃一個是轉台有規線
而且會換板子是那個老闆自己承認他把我的主機板旱壞掉 好像是CPU那個很多隻腳的
所以他才換板子

結果換板子錢還灌在我裡面?

現在就是修理規線 1000大園

网友:
老實說 就算焊得好不用換板子 沒收1千 也說不太過去 光找毛病 確定主因 還得報價 再看客戶修不修 不修時間都賠了 師父再強也要吃飯
僅個人小小意見 聽聽就好

网友:
修一台液晶電視工錢200元貴不貴"?見仁見智"大家可以公評????????????

网友:
顏色偏黃"是擴散膜的問題"是老化的問題"跟基板不相干"但是可以處裡"請酷友指正"""""""""""

网友:
換板修也是修理的一種方式。

原板修復本來就是第一個動作,原板沒修復本來就是換板。

有修好,價格又不貴,應該也還好吧!人家時間也花了,事情也做好了,那還有什麼問題!!??

(換板比修原板容易多了,只是換板成本較高。)

网友:
修東西難免會出問題,但能修好比沒修好還告訴你說「你這個找不到料、沒辦法修」要退修,修好算好的了吧!

要找人家辦事,要把該花的錢算好。
很多人找人做事都不想花錢,或認為別人不知道賺了多少。

(上面不是在說你,是在說一般人的心態。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但要修正、調整一下比較好。)

网友:
如果覺得貴,就算花點錢認識個朋友(沒叫你以後還要去)。

以前我去修車,只是要修冷氣。結果老板「很好心」的告訴我這裡也壞、那裡也壞,其實我那些我都知道,只是因為車子舊了,不想修。
我就跟他說「那些我知道,但不想修」。結果他又找理由來講,說「風扇不換,冷氣會不冷」。
拜託!!!那修車廠的黑手也不想想,冷郤箱的風扇只是固定馬達的四支斷了一支,並沒有壞。
我看他只是因為叫了料沒辦法退,所以就想辦法硬賣給我。

硬要賺人家錢也不好,我就當花錢認識一個朋友,以後就不去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人生意越做越好,有些人越做越幸苦的一點眉角。)

网友:
兩百塊的工錢"如果是我"我不修"""""""""""

网友:
拆液晶電視很費工的>>>>>>>>

网友:
說真的兩百塊工錢真的很便宜了,對方連換板才收你一千元應該不算貴,就算對方沒把板子搞壞而換板,我想價格也不太可能多低,如果真的嫌貴那這次就當買個經驗,下次如果再不幸有壞了就不要再去找他不就好了

网友:
上面的樓主"說的有道理"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