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SB隨身碟插入無電力無反應

楼主(2014-03-05):
請問這USB隨身碟是哪零件故障的!!
裡面很重要資料,要如何修理

网友A:
插入有亮燈嗎?
通常可以先從更換主控芯片旁的12㎒的晶振開始試試!
也就是套上黑色熱縮套的那支兩支腳的元件。
主控芯片的型號,可以清楚一點嗎?

网友B:
USB隨身碟的問題.......

1.確認你插入的USB Port是正常的

2.按照P、C、R順序追查隨身碟電路~

先檢查USB VCC+5V到主控晶片的電路上有無異常

然後換顆主控晶片用的石英震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有亮燈嗎?
通常可以先從更換主控芯片旁的12㎒的晶振開始試試!
也就是套上黑色熱縮套的那支兩支腳的元 ...

1.沒有燈,插入無反應無顯示
2.12Mz晶振要如何量測正確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隨身碟的問題.......

1.確認你插入的USB Port是正常的

1.插入沒反應無顯示
2.P、C、R怎麼看

网友B:
插入USB Port後讀寫指示燈不亮?

那就是POWER有問題啦,從USB頭VCC腳開
使跑電路檢查阿,看有無0歐姆電阻開路....

你該不會連三用電錶、烙鐵等工具都沒有吧?

网友:
嗯………
基本上,要有一個可量測的三用電表才能進行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沒有燈,插入無反應無顯示
2.12Mz晶振要如何量測正確或故障

我說的主控晶片是很多支腳的那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主控晶片是很多支腳的那一顆!

這麼多隻腳不知要如何量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麼多隻腳不知要如何量測

看樣子你沒有所謂的"條件"自己修,
乾脆花錢請人幫你吧!~~~免得換搞
越弄越糟.....資料就如青春的小鳥一
去不回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你沒有所謂的"條件"自己修,
乾脆花錢請人幫你吧!~~~免得換搞
越弄越糟.....資料就如青春的小鳥一

有四隻腳0歐姆,是否故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四隻腳0歐姆,是否故障嗎?

這個要看主控晶片的型號,
所以才要你拍個清楚的型號圖片,
你這樣量,可能也沒辦法判定好壞,
所以,資料無價的話,還是送店家維修吧!
要不然,愈搞真的愈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四隻腳0歐姆,是否故障嗎?

你有那些工具?

可不可以拍更近更清楚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USB Port後讀寫指示燈不亮?

那就是POWER有問題啦,從USB頭VCC腳開

燈有亮了,插入無反應無顯示室哪裡有問題的??

网友:
請多用敬語!!  對於先進所提供的資訊請多提供或先行檢視!!

東西在你手上,你沒提供相當資訊,是沒法幫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看主控晶片的型號,
所以才要你拍個清楚的型號圖片,
你這樣量,可能也沒辦法判定好壞,

請問在那裡送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在那裡送修的

請google資料救援!

网友:
燈會亮可能是那個石英震盪器壞掉~~~譬如隨身碟摔到

网友:
如果是有牌的,倒不如換一支比較快~~

网友:
您很有耐心呢"隨身碟也這麼用功""很難得加油""""

网友:
紅框內的IC編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