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化霜不良>

楼主(2014-03-05):
遇到一台東元冰箱,除霜計時器是國際牌綠色那種,但是正常來說不是在進入化霜時,除雙記時器會停止轉動,
等到恆溫器跳開後,才繼續運轉。

但是更換完後,再進入化霜時,加熱管(132歐姆)有加熱,但是計時器還是繼續走,導致除霜只做了5分鐘,
久了又化霜不良了,請問有人遇到這樣的例子嗎?

网友:
有可能線路更換時插錯 或是恆溫器不良

网友:
應該是化霜定時器線路接錯了,原來的定時器線圈是在哪2腳? 你換的定時器線圈又是哪2腳 ?

网友:
快點~照片照片~~一張圖替代千言萬語

网友:
有圖有真相!

楼主:
QQ 客戶那,沒照片

東元都是1 3腳  2 4 作化霜、運轉

网友:
tsao0427大大 在除霜電路原理 依12#說明

除化霜感溫器13度C ...是否13度C溫度取樣 ,位置感應不良!或元件不良提早off...都會造成除化霜不完全!

除化霜定時器使用國際綠色,接腳定義,請手動確認 1. 3 線圈  2. 3  化霜、3 .4 運轉...是不是換到外型類似的!

除化霜定時器

除化霜定時器

2. 3  化霜接點接觸不良....,除化霜定時器從化霜走到運轉.差不多五分鐘!... 換一顆新的除化霜定時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客戶那,沒照片

東元都是1 3腳  2 4 作化霜、運轉

不一定ㄚ
有的是聲寶OEM
也有三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客戶那,沒照片

東元都是1 3腳  2 4 作化霜、運轉

借DDUS大: 東元冰箱圖

東元冰箱圖

東元冰箱圖

如果2. 3  化霜接點接觸不良,除化霜定時器(TM) 1.3兩端 ,沒有被10度C除化霜溫度開關短路

雖然,除化霜定時器跳到除化霜段,但因2. 3 化霜接點接觸不良,而除化霜定時器(TM)將繼續行走

除化霜定時器從化霜走到運轉段. 並未除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客戶那,沒照片

東元都是1 3腳  2 4 作化霜、運轉

以9#lkkseemi大的圖來講,溫度開關(10度C)開路了,更換掉應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