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S5500 畫面只剩1/4是正常的

楼主(2014-03-05):
家中的SONY 32" 最近掛了~畫面如下(只剩1/4的畫面是正常的)

SONY 32"_1

SONY 32"_1

SONY 32"_2

SONY 32"_2

想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是什麼壞掉了~可以修復嗎?

网友:
沒意外面板NG.....

网友:
T-CON軟排清潔或是換換看

网友A:
ACF issue ..可修復...

楼主:
軟排~已經清潔過了(也噴過接點復活濟)~沒效
看來真的是ACF的問題了~北部有人在修ACF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F issue ..可修復...

北部有人在修ACF的嗎?
可以幫忙介紹嗎?

网友:
三星的panel....慘

gate線.蝕刻線短路所造成的.
這個故障.只有換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部有人在修ACF的嗎?
可以幫忙介紹嗎?

ACF是面板玻璃與 FPC 之間的導電膠...
您的照片圖一與圖二就看得出來了...
另外小張大所說的狀況十分可能發生...這就要看使用面板的品牌了
-------------------------------------------------------------------------------
網路估狗北部廠商就找得出來,修面板或換面板自行決定吧!!
ex: http://www.amitec.com.tw/Lasers.php

楼主:
面板是三星的無誤~LTY320AP02~唉
不拆之前~以為SONY的東西越做越爛
拆開後~原來發現是被三星所害~
SONY 要覺悟阿~別用韓國貨啦~

PS 感謝各位大大~快速又正確的資訊~~THANKS~~

网友B:
如果是面板上的零件故障應該還有機會修理,只是零件不易買到,最近有高雄賣材料的來搜購42吋以上線條等等問題,要拆上面的零件用,難道真的沒有人專賣面板的零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面板上的零件故障應該還有機會修理,只是零件不易買到,最近有高雄賣材料的來搜購42吋以上線條等等問題 ...

零件一般都是殺肉取得的居多..
一般量不大好像也不會有人會理你(單價特高)...除非是特殊管道囉!!

网友:
收購亮線要拆TAB????
因該不是
據我了解的...寄到對岸去

拆舊的TAB良率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