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這不是白光 (Hakko) 排煙機改裝

楼主(2014-03-05):
01.機台本體, 220V 的插座
02.本體正面, 含濾網
03.拆下濾網, 可以看到風扇
04.風扇規格, 因風扇為220v, 電壓不符, 故拆下換暴力一點的
05.這張可以看出, 原本電源線蠻細的, 待會一併更新
06.背後照來一張
07.這是要換上的新風扇, 美製
08.換上新電線, 並上熱縮膜, 避免短路
09.兩側螺絲再套上吸管, 避免鎖上時, 會磨損電線, 減少短路風險
10.裝上後, 已經有抽風扇的感覺了
11.背後照
12.套上排煙管, 任務完成

网友:
這樣抽菸時就可以完整排風了~~

网友A:
工作環境明亮/整潔,舒適又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環境明亮/整潔,舒適又健康.

工作環境明亮/整潔

但好像不太順手吧~~~~

网友:
很不錯的工作環境

网友:
裝這個會不會太吵啊~感覺桌面會震動得很厲害。

楼主:
這是一張4尺的桌子, 加上一片60x60的磁磚, 左邊還放得下示波器或電源供應器
震動倒是還好, 風扇的腳有橡膠吸震~

网友B:
這窗簾好熟悉呀~最左邊那色吧~
對不起,職業病

网友:
雷大有廣告之嫌喔!!不過還是幫你推拉。。PUSH......PUSH.......PUSH (安心上路)
請勿做過多聯想喔,真的只是幫推文而已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窗簾好熟悉呀~最左邊那色吧~
對不起,職業病

雷大內行, 我家這3版都有做...透光度80%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內行, 我家這3版都有做...透光度80%

也不是內行啦,只是佩服這家布商鋪貨真廣~剛好小弟有裝過。

是遮光率80%吧!這就是一般俗稱的三明治遮光布。

這三色剛好有同色的窗紗喔~

网友:
就如版主相片一樣讓人好感,
像書房

网友:
這貼到底是排煙機改裝還是書房的窗紗改裝啊,不過雷大眼力真的很尖,板大的改裝功力跟維修PSU的力一樣好,加分啦。

网友C(2014-04-04):
這樣後面的風管是怎麼接的可以看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後面的風管是怎麼接的可以看一下嗎?

回 with 大, 我這款後面有4吋風管的接頭, 把風管套上即可~

网友:
好乾淨的桌子,看看自己的桌子真的太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with 大, 我這款後面有4吋風管的接頭, 把風管套上即可~

我的那台後面是平的,沒辦法裝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台後面是平的,沒辦法裝風管~~~

WISH大大, 風管接頭應該都是另外卡上去的吧

對岸X寶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439207413

如果尺寸差不多應該都有機會鎖上或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SH大大, 風管接頭應該都是另外卡上去的吧

對岸X寶有

哈 !
這就有解了,我來買一個。
謝謝你

网友:
P大,有骨力~ 那濾網移除氣流量會提升很多,將來也不會成為風扇的殺手
相形之下,三太子有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