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UT61E電表ACV檔異常處理

楼主(2014-03-05):
有鑑於之前多人反應測交流電壓(低電壓異常)或直流上之漣波數值量測皆無法穩定,今日特別借來一部電表實際操作並測試,首先直覺紅色表棒插入孔座時有些鬆鬆的,但測試AC110V時是正常的,再轉入使用純交流低電壓測試(100mV-5VRMS),此時卻已發現數值已開始亂跳,再將此交流加入直流OFFSET電壓,同樣會亂跳(模擬直流上之漣波),此時可確定ACV低壓問題確實存在,經改用其他表棒並多次插拔後,再將原紅色表棒內"+"字插韒,以小隻一字起子將之稍微扳開,經此步驟後,ACV檔亂跳問題已可解決.

驗證方式:使用Datron4707多功能電量校正器(7位半等級的校正器),這也是昨日才剛完修的儀器,今日順便拿來做熱機測試.
請參考.
將原紅色表棒內"+"字插韒,以小隻一字起子將之稍微扳開

楼主:
做為電表製造產商,應是不至於生產出有這麼大瑕疵的產品,這是個人在工作經驗上的認知,我倒是較相信應是外部導入的問題,才造成該檔量測上的數值飄移.,也感謝POPCORN大提出此疑案,讓我們有機會來尋求解決之道.

网友:
插不緊的問題n_087|

网友:
有待手上有相同問題機器的朋友上來驗證。(記憶了)
看是通案還是個案。。。。

网友A:
這台表我試過因為插不緊,電阻檔亂跳,低壓AC 還很小接觸
第一次看到這校正器的內部,內部真的很充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表我試過因為插不緊,電阻檔亂跳,低壓AC 還很小接觸
第一次看到這校正器的內部,內部真的很充實 :) ...

是的,如此高階的校正器也是第一次有機會維修,維修時內部電路板是一片接著一片來回冒出白煙,心想有一半機會可修好,果然電路板上的鉭質電容因老化而發生漏電短路現象,當然還伴隨一些限流元件也跟著燒毀.總之這也算是一次新的維修歷練.

网友B:
7位半燒到冒煙都能救回來,老師厲害說

電表香蕉頭縮小都能查出來,讚讚讚!
ACV檔異常,老師查出問題不在 UT61E電表本身,這真是好消息!
回想起來,三太子的電表導線是三台電表混用說
可能是其它電表母座口徑小,讓導線蕉頭縮小~ 這有空再來測試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位半燒到冒煙都能救回來,老師厲害說

電表香蕉頭縮小都能查出來,讚讚讚!

另外懷疑的是UT61電表的香蕉插座上的孔徑稍大(母座),或其內部表面鍍層因素,造成接觸電阻升高.這時你應知道該怎麼處理了吧.

网友:
洞太大雞絲小要檢討

网友:
這設備看起來不簡單n_127|

网友C:
這機器不懂的人看起來, 還真像一部高級點唱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機器不懂的人看起來, 還真像一部高級點唱機~

高階儀表所要求的是長期準確度與穩定性.

网友A:
c 大真利害,像我遇著這種機器,那麼複雜的電路,我已經升起白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大真利害,像我遇著這種機器,那麼複雜的電路,我已經升起白旗了

較早期的儀器,其內部電路多屬類比線路,查修較方便,此次剛好又有線路圖可供參考,所以維修過程並未碰到太大難題,或許是機運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