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221a 閃一下就暗掉

楼主(2014-03-05):
目前已拆過 單點 四隻燈管 都會亮

換過二片高壓版

第一片 19m009 換上去之後 =>有畫面 很暗 (綠燈恆亮)

第二片 19m005 換上去之後=> 正常畫面閃一下 隨即無畫面 (綠燈恆亮)
(有用外皆燈管 一組 無論上面或下面 接 都一樣閃一下 就暗掉了)

這樣的話有可能是ad 版故障嗎? 該從合處檢查起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楼主:
爬了文 暫時覺得買的高壓都有問題

修完在回報 謝了

网友:
這塊p+i版  只要買來沒換過電容都有可能是不良品

楼主:
謝謝 J 大

目前在測40T03GP 這顆看看

网友:
這張板子常壞40T 及 高壓線圈,連帶 貼片保險絲

网友:
1.閃一下就滅了應該您買的板子還是有問題。
2.19m009功率比較大,19m005公率比較小(19吋),長時間使用下來可能也會不穩也不一定喔。

楼主:
感謝 e大 和 w 大

後來拆了我現在再用的12m030 改過去用 測試是OK的 想不到花錢買新版還是壞的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e大 和 w 大

後來拆了我現在再用的12m030 改過去用 測試是OK的 想不到花錢買新版還是壞的 XD ...

這片PI版都通病 40T03 常掛 保險司也是 還有高壓線圈 跟麥拉 一班都會備料 40T03幾個 換高壓包就改4口高壓版 就可以了

网友A:
請教一下 大大說的 40T03GP 是不是 高壓線圈旁邊 那兩個大顆的 電晶體???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大大說的 40T03GP 是不是 高壓線圈旁邊 那兩個大顆的 電晶體???3Q ...

這類型常在更換 我維修備品了1數量有50科用到勝10科通常都是壞一個+貼片保險絲+電容  紅圈區 就是常壞的40T03GP

网友:
個人認為高壓版的嫌疑較大

网友:
小弟的建議:
單管點燈---OK,同排點燈--進入保護
原因:
1.燈管壞
2.有一隻或2隻焊點已脫落
3.兩燈管間絕緣不良(狀況類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