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邏技 LS-21喇叭(無聲)維修

楼主(2014-03-05):
         這組是邏技出品的LS-21喇叭,配有低音喇叭的音箱,質感還不錯啊!

症狀:上電後電源燈有亮,信號輸入時--哼都不哼!

先量測左、右聲道喇叭,阻抗皆正常

再來就是找電路:從音箱底座拆下低音喇叭,掏出內部的變壓器和電路板,量測也正常 (過程未拍略過)

再往上查音源處,拆開這控制盒…終找到了故障點

就是焊在板上的VR(可變電阻),量輸入點二邊全開路,輸出一邊則正常。

拆下板上的VR,正若思這零件那裡買,不然又得改了…

後來無意間看到,平時維修用的光碟機上面也有咧!

有零件就好做事了,馬上拆換下來。然後以MP3先測一下,有聲音了…有夠讚啦!

想說裝好控制盒就搞定,無耐VR轉盤卡住了!原因是圓半徑大了約1mm,還好挫一下就好。

最後再從底部裝回,就這樣修好了。

個人感想:現在的3C產品,零件都在大陸製造,以本例上的VR,在地的電子材料行找有嗎?

网友:
現在的3C產品,零件都在大陸製造,以本例上的VR,台灣的電子零件找有嗎?
現在產品不就是要你用一段時間就換新--------也就是三五年就淘汰--故意這樣設計
零件便宜運費比零件貴---------

网友A:
剛剛看圖七引腳好像是空焊耶,希望不是我的錯覺。(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圖七引腳好像是空焊耶,希望不是我的錯覺。(恭喜完修)

這音箱我有修過  提供一些資料參考

AMP IC是 BT2025BH

圖片來源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33495/1

製造商
http://www.boomtech.cn/
但找不到BT2025BH相關資料

實際上PIN to PIN  可用 TEA2025b (ST) UTC2025(UTC) 直接取代

電路示意圖

故障狀況 --->L一邊無聲 R有聲但音質很差

CN2接腳--->  GND R L VCC(綠) VCC-O(藍)

VCC-O 是DC9V輸出 經由外部開關再回接VCC 接AMP IC電源腳

而綠色所圈電源穩壓電容NG VCC有突波超過15V --->BT2025BH NG

更換TEA2025b 穩壓電容x2 後OK

VR 接觸不良問題:
1.如板主修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88768095

2.因為朋友不喜歡原先垂直開關的使用感覺 找B50K改 (機構上修改比較大)

只是這種開關比較緊 使用上 外接座過輕 旋轉要按住底座
所以底座又黏上鐵片增重

网友:
好厲害~來推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圖七引腳好像是空焊耶,希望不是我的錯覺。(恭喜完修)

拍攝角度的錯覺,
拆下後也測過。

网友:
看到光碟機上也有VR時還愣了一下

現在很少看到有播放面板的光碟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音箱我有修過  提供一些資料參考

AMP IC是 BT2025BH

一開始我這是就樣想的!
但我會在主音箱上鑽個孔,把VR直接鎖上,捨掉控制盒、音源線直接進入。
挖到了可換零件,當然就不用搞得那麼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音箱我有修過  提供一些資料參考

AMP IC是 BT2025BH

家裡也有一組 不過電源壞換過電源
可以請問一下 重低音喇叭有一各小洞
想換掉的話 是不是歐姆跟W相同就可更換

网友:
好用功"花那麼多時間整理""幹勁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