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線有壽命嗎-----

楼主(2014-03-05):
最近用了十多年網路線------------換接頭還是會時好時壞-------有三條都一樣
換新網路線就沒問題

一樣都是新的RJ45接頭自己做的

問一下RJ45接頭------有甚麼牌子是最穩定的

网友:
會不會是網路線本身金屬部分已氧化,造成接觸不良?最好是撥開線材仔細檢查一下.

网友A:
有人說AMP最穩定, 不過講實話, 壓接鉗的好壞會決定壓出來網路頭的好壞......

网友:
網路線一般比較不會有問題,有問題的可能出在接頭上,若接頭是自己壓的,壓好後要拉一拉,目視是否壓實,再以電錶測試看看.

网友B:
十多年網路線?? 那有可能還是 CAT-3 或 CAT-4 的規格吧;
那種線的頻寬不夠, 跑 10M 還好, 100M 以上用起來真的會時好時壞, 跟接頭無關.

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就遇過這狀況, 某些機台網路問題很多,
查到最後發現都是用到 CAT-4 的網路線, 換掉就好了

网友:
我壓完後習慣用一字起子在接點上敲一下~

网友C:
會不會是有斷點阿

网友:
如果中間沒摺痕斷裂,哪RJ-45接頭剪掉重壓保證煥然一新。

楼主:
我試過幾條舊線都有一樣問題---------------不穩定---頭都是我自己重壓的---用新線壓都很穩定

會不會大陸用的線本身就差------何況用這樣多年--------------是該淘汰舊線了--會發現這問題是大陸公司搬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有斷點阿

應該不是--換幾條舊線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網路線?? 那有可能還是 CAT-3 或 CAT-4 的規格吧;
那種線的頻寬不夠, 跑 10M 還好, 100M 以上用起來 ...

可能就是你說的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說AMP最穩定, 不過講實話, 壓接鉗的好壞會決定壓出來網路頭的好壞......

我就是用這牌子接頭

网友:
應該還好啊,我在廠內使用的網路線是10幾年前10M時代用雜牌線佈線的,使用至今100M也還很穩啊,會不會是中間有壓到或破損?

网友D:
該怎麼說呢,再怎麼說AMP也是國際大廠,品質上有一定的程度
可惜的是因為是大廠,斦以彷的也很多,台灣就算了,大陸在十幾年前就可怕多了
十幾年前要在大陸買到真品也要看運氣了,
有趣的是拿了一支原廠的AMP夾子去賽格廣場找了半天沒人賣
以前看到禾樺有掛一支,標價5000,自己找盤商買了兩支,1支也要3千多
挺耐用的,用了10年才壞掉1支,USA製還真的挺實用的
在大陸AMP線是客戶自買的,一個MIS跑來問我怎麼一直作不通
看了一下,線是假的,RJ-45頭也是假的,還看到一個有趣的事
把線皮剝開,竟然看到里面一條線是焊接還包熱縮套,真的無言了

即使線是仿的也還好,RJ-45的頭好壞影響就蠻大的
真的4-6元之間,仿的1-2元都有,加上壓接的鉗也會多少影響
AMP算是不錯的大牌,這倒是要替他說句話,
至少公司里平時也都有放個幾箱AMP,真假是有一定的差別的

网友:
網路線內的絞線絕緣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該怎麼說呢,再怎麼說AMP也是國際大廠,品質上有一定的程度
可惜的是因為是大廠,斦以彷的也很多,台灣就算了, ...

舊線是雜牌----------------------頭是AMP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線是雜牌----------------------頭是AMP

舊線是雜牌,只要不太離譜應該也還好,
至於AMP的頭就要看真假了,也有用過假的,一次押了5,6次都不通
換上真品,1次就解決,至於壓接鉗影響也很大的
也看過有人壓了10個就壞了3,4個,開始沒事,一陣子後就不良或不通
同樣的工具和頭就有辦法這樣,也是讓人不知如何說起的

网友:
網路線品質及接頭好壞也差很多,如有無抗干擾包隔離鋁紙價錢及網路穩定度在長距離下訊號差很多!
市面上AMP假貨很多!

网友:
把你壓好得線頭拍照上來看看囉~
說不定單純線頭沒壓的很好!

不過10年的線~真的可以考慮換了

网友:
我家IDC 每兩年就會更換patch cable 了. 大約用幾年網線就很容易會有氧化問題,小流量是沒問題的 , 當大流量時就很容易有packet lose 了....如果放在測線器上就會很明顯了.

网友:
流量太大斷線應該是跟網卡,AP,還有電信機房設定有關。(還有多台電腦連線會互搶頻寬時特別明顯)

网友:
網線用久了接頭就會很容易氧化,導致在同一Mhz 下,信訊衰減很多. 但相信好的網線接頭應會好很多,當然如果流量不大是沒差的.

楼主:
全換新線跟新接頭------------------------完全解決----------------錢還是不能省------說真的不是要省---------是要買要去很遠---

网友:
我平時是買整箱CAT.5E 100公尺,雖然AMP品質聽說也不錯 ,但怕買到假的,所以選擇國貨大廠,品質也不比 AMP差 !!!

如 emc88888 說的一樣,好的壓接箝比好的接頭實用,買過貴貴的 AMP接頭,用了一般的鉗子,結果怎麼壓,都是歪的 !!!噗

网友:
個人經驗, 挑壓接鉗要找有棘輪(就是要壓到定位才會放鬆的那種), 比較不會因為力道不夠而壓接失敗.
當然啦, 分腳位, 剪線和把線塞進網路頭的技巧也要練好才是.

台製的線忘了是哪個牌子的, 絞的方向竟然和AMP線相反, 初遇到這種線時, 腦袋差點跟著被反轉....@@

网友:
我是用這些箝的,如果箝不多,其實靚不靚的箝沒差,但如果箝很多,那就差很多了.

楼主:
我有兩支---------不一樣------------當然也可以買500元以上的--------我買一隻好像是100元

還有最後確定是網路線材問題------------換新線用一樣工具做的接頭---都完全沒問題--------我們網路是跑100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網路線?? 那有可能還是 CAT-3 或 CAT-4 的規格吧;
那種線的頻寬不夠, 跑 10M 還好, 100M 以上用起來 ...

有這麼久嗎? 我記得2002年我就已經在玩gigabit網路了,當時Cat-5E已經是相當普及,就switch貴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這麼久嗎? 我記得2002年我就已經在玩gigabit網路了,當時Cat-5E已經是相當普及,就switch貴一些。 ...

算一下應該是1996還97年, 那時我公司網路骨幹還是頻寬10M同軸電纜; 對外是64K數據專線, 外加兩條128K ISDN, 那時的數據機還在28.8K-33.6K的時代.
如前文說的會發現問題是在約2000年左右開始加裝ADSL,同時更新Switch Hub, 可是有些線材沒換到繼續沿用, 就發生一些MRP Server不穩定, 會有延遲跟掉資料的狀況, 換成CAT-5就好了.

不過大大說到重點了就是 "貴", 96年確定已有CAT-5的線材, 承攬台北市政府的專案招標規定要用CAT-5, 印象中是算公尺計價的, 不像公司內的都是一箱箱整捲的...

网友:
的確,我1995年買第一台28k modem用PPP上網,當時中華電信或是seednet還是免費的時期呢。